联想G470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4-11-29):
事情是这样的,一楼商家带个客户上来说换人电源管理芯片多少钱,我给商家报价100元 我问客户确定是那个芯片坏了,客户说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我问客户确定没得我换CPU电源管理芯片不好我钱照样收哦,客户说朋友是修电脑的,让我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芯片坏了,我拆机目测主板没有明显进水服饰现像,客户说放一下自然坏的我想应该没有大问题 裸板通电待机0.021差不多正常 按开关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想那里管什么CPU电路的事嘛,问客户有没有那天同行维修过,客户说有报价没有同意修 我第一反应就想到同行有没有搞故障,认真看了一下BIOS这些 果然发现同行用小刀切断EC BIOS第二PIN脚
示波器测试12 56PIN脚正常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不管了直接万用表二极管档划开机排线接口触发了 但电流0.23左右不出CPU电压,断开ISL95831第24PIN连接测试电阻上电CPU电压出来了,可以确定95831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在桥和BIOS了,给客户报价换PCH 300块因为商家带的客户要留钱,客户想了想同意280换PCH,但先要确定CPU和内存是不是好的因为同行维修过,正好同行拿片DELL二代CPU主板和CPU过来维修说不稳定 我店里没有二代机器只有修DELL主板点这个CPU了 拿到主板上电按开关电流有一点反应0.018到0.023应该可以确定为EC工作而PCH条件不正常或PCH坏问题导致,认真看看PCH周边及背后有没有服饰地方果然有两条线路快要断了难怪不稳定些 不过线路很细微很难看得出来,因为本人维修此类问题太多了一看就知道问题所在,补好线路之后通电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显示正常,把G470CPU上在DELL板子上测试开机显示正常,确定G470主板应该为PCH有问题直接上BGA拆换新的PCH,换了之后通电把之间拆了的95831连接24PIN电阻恢复电流还是0.23无语了难道PCH有问题还是没有换好 搞不明白  我换桥技术没有问题的 PCH是新的  之前换了几十片都很少坏的   想想同行应该还动过那里  看看桥BIOS果然也是第二PIN划断了,补好线路电流一样 想想是不是BIOS程序坏了,直接刷BIOS问题还是一样无语  同行还动了手角,此时店里来了几个客户太忙了没时间搞了叫店里小妹开单让客户明天拿机器,晚上加班搞,先搞其它机器了   晚上回家认真看看主板看不出来 测试主板所有电压正常包括后继  下一步就是查时钟电路了看看PCU周边25M晶振没有波也没有电压   可能觉得也被动了把晶振拆了有点变化但看不出来短线了没用显微镜看果然有一道线路 把划断线路补好 上电电流正常了0.8-0.9-1.0-0.85-1.2显示,还有个问题就是开关小板上有问题需要维修一下,拆开小板背面氧化了断了两小根线路,我觉得最原始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其它问题都同行搞的   PCH也是好的   但桥也换了拆下来的PCH放好下次用,维修结束,太晚了发完贴纸也是23:06分了   提醒下同行维修时多问问客户机器怎么坏的或者拿到同行检查维修过没得   现在有些同和报价不修就搞这种事,我经常维修到这种问题  我很少发帖子因为店里太忙了每天维修的机器量太大  根本没时间发帖子有很多高深问题和经验慢慢分享同行  让大家技术都同步提高   发帖很辛苦的   管理员给加加分   我第次都花钱买的分   前几天直接充50元   一下子又没了

网友:
技术还挺不错的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多字,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么多字,就晕了

因为要写详细些  所以字多了些

网友:
图片放的太大了,看不出真实情景啊。

网友:
你同行太强大了,好的都给他弄坏了……

网友:
楼主的拍照工具很强大啊,那么大那么清晰。发帖不易,支持下楼主。但楼主的帖子需要好好排版一下,看着才不累。 还有基本上是一些经验维修,希望楼主能分析出每一个故障测试点。这样会更好一点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应该属于笔记本版块吧

网友:
以后多发点维修思路 再给你加分啊

网友:
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 ,差点一口气读死我... ...

网友:
现在很多人这么做,没办法,有些客户也是吊的要命,被逼的

网友:
这样的贴子想加分有点难。 我觉得楼主要先学习怎么发贴。 看完你整个贴,我感觉就是同行做了不少手脚你一一下化解。。  其实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办到。例如。 95831 的连接电阻来测试芯片本身问题还其它问题。可以写细点。配个图。  把本的维修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没写。所以加分很难。懂了吗?!

网友:
学习的,楼主技术高明

网友:
请问‘“95831” 的连接电阻来测试芯片    95831是什么东东不明白、我是个新手  谢谢

网友:
人为原因是最难搞的,楼主厉害了

网友:
楼主还是强大,上家做了这么多手脚,还是都被你一一找出了。就凭这一点,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啊 楼主这个照片是单反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