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2 10 重做系统

楼主(2014-11-29):
这个机器怎么做系统,客户拿来是一直卡在配置到百分之百那里不动了,需要重装了,今天试过了用PE进不了,安装版的也不行,这个机器有谁弄过,要怎样装呢,求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
能进BIOS,能看到硬盘?是你的PE不兼容?

网友A:
PE进不了,是不是BIOS设置的事儿呀?看看这个   http://pan.baidu.com/s/1qWvzAnq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网友B:
这个是win8的系统,看看有没有一键还原功能。

网友:
win8改win7吗?

网友:
此系统是无法用普通的方式安装的,只能到联想客服看看咯,一年内还是免费安装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中柏的平板,也是搞了好久没有搞定

网友:
到官网下载原装系统装

网友:
应该是BIO里的设置问题,重新设置下。

网友:
没有搞过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进不了,是不是BIOS设置的事儿呀?看看这个   http://pan.baidu.com/s/1qWvzAnq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这种BIOS和平时的那种笔记本不一样

网友C:
BIOS要设置才能从U盘启动。GPT分区要转成MBR分区。会装GPT的就不用改MBR

网友:
没设置过。

网友:
没有给平板累装过系统 但有些WIN8的进PE 要像2楼说的那样改下

网友:
这些厂家真不想给我们技术人员活路呀,都整得那么麻烦

网友D:
这个是需要用恢复U盘来恢复的

网友D:
如果UEFI的恢复分区没有破坏的话,开机时用开关键和音量+号键同时按住开机,进入WIN8.1的恢复界面,

网友E:
你笔记本图片发了,那你BIOS设置也顺便发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win8的系统,看看有没有一键还原功能。

这个机器装了WIN7的也用不了,这台机没有WIN7的驱动,只能装WIN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UEFI的恢复分区没有破坏的话,开机时用开关键和音量+号键同时按住开机,进入WIN8.1的恢复界面,

对,这个机器只能用WIN8的,如果用WIN7的话,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需要用恢复U盘来恢复的

这个机器可以还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要设置才能从U盘启动。GPT分区要转成MBR分区。会装GPT的就不用改MBR

不给他弄了,直接还原就行了,装WIN7的麻烦,有些驱动又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笔记本图片发了,那你BIOS设置也顺便发下呗

关机后,开关键+音量上键会出现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选项
选择最后一个就会出现
我没有给他装WIN7的系统,网上说这机没有WIN7的驱动,所以就帮他还原了一下系统。
疑难解答---恢复电脑
就可以了

网友:
和模式有一定关系,改模式。

网友:
这个机器的配置应该可以安装 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机后,开关键+音量上键会出现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选项
选择最后一个就会出现

我的吗啊,这么先进?!,见都没见过。。。。还好有中文,不然绝逼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机后,开关键+音量上键会出现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选项
选择最后一个就会出现

这按键开启和我的手机一样。。。。。以后电脑是不是都要走手机路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