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三块原装移动硬盘改sata口

楼主(2014-11-30):
求助

手上三块硬盘 不知道该怎么改 网上搜到的型号都不大一样

谢谢

网友:
西数USB 转 SATA

网友:
三星 原装 移动硬盘  改 SATA接口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830-1-1.html

网友:
  谢谢 罗工大大 和开盘大大

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
您好  我那块硬盘 和这个图 不大一样 是不是只要编号相同的触点就可以?

另外最上面根灰线 看不清楚是几号点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830-1-1.html

您好 首先感谢

另 我那块盘和您贴的还是不大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改 望明示

谢谢

网友:
挺棘手啦   很麻烦啊  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