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 不充电 电池通讯接口阻值差别大

楼主(2014-11-30):
一台联想c466 不充电 发现 fstchg信号为0 导致isl6521的24脚无供电 查ec 发现 ec mb ck1 cd1(电池i2c通讯) 这两个二极体值差100多欧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这两个的值应该是相等的 拆掉r48 r44 这两上拉电阻 还是这样 于是怀疑ec 拆掉ec 彻底晕了 居然还有阻值 而且一个524 一个680 不可思议 除了这两个有连接 其他还连到哪呢 居然会有阻值 应该是无穷大 难道连到南桥 不可能 图纸上清清楚楚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板层短路了吧?拆掉EC和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板层短路,修起来难度就大大地增加了

网友:
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