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联想ideapad s300开机一分钟后才显示

楼主(2014-11-30):
   同行送来一台IDEAPAD D300 开机要1分钟后才显示 显示进系统一起都是正常的。 我吧硬盘拿下来 开机也要1分钟后屏才显示,,屏上的供电电压也正常,,求解决。。

网友:
看看电流变化

网友:
开机就跑到0.99 但是显示了电路也是0.99左右。。没变化的

网友A:
一般来说应当是EC的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应当是EC的问题居多,

EC电压都正常哦,,没什么办法了 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有BIOS吗?有的话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BIOS吗?有的话刷个试试。

我掉网上找了个  我刷一个  还是不是 机子有2个BOSS芯片

网友:
CMOS电池先放电,刷BIOS。外接试试,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加热看看。。。。。。。

网友:
这个 要查亮屏信号吧,没亮之前是暗屏还是黑屏呢?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外接试了吗?系统自检慢,刷下BIOS吧。

网友:
我刷了BIOS不行  吧原来的BIOS刷进去 装上开机又可以了  我怀疑是BIOS虚焊了。。。现在测试N多少都正常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刷 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