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不跑吗 简单修复

楼主(2014-11-30):
一早 接主板 上电  为不跑吗    测量 内存 桥   总线   VCCSA  CPU  等供电 都正常   压  CPU座   桥  故障依旧   于是在次 慢慢 查起  再从 内存 下手    VTT-DDR有了  VREF  有   时钟数据 也有   在册  SPD  没有  0V  正常 应该 是3.3V的   断电打直   无穷大   应该 有断线
跑线到 板子 背面   不看不知道  仔细一看   烧断线了    飞线连好后   在开机  跑22停住    因为没插内存    在上内存  一路裸奔  亮机    望大家 以后遇到华硕不跑吗  在看看 SPD  有没有 烧断线

网友:
好多3代的板子都是SPD断线

网友:
楼主啊,,修板子第一步,仔细观察外观,,第一步做好了,就可以早点发现断线了啊!!

网友:
LZ还挺细心的

网友:
恩 学习了 这个没碰到过啊

网友:
SPD断线能量出来的

网友:
不过内存第一时间量SPD。现在很多客人自己动手的清清灰尘。插反内存造成的

网友:
客户自己清灰插反内存了,

网友:
小白围观学习了,积累经验自己动手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