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断重启掉电

楼主(2014-11-30):
     接了一个dell机,型号N5110,试机,发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灭的,把电池取掉插可调电源,发现刚开机,电流能上1.2A左右,后面重启最多能上0.8A,所以我想,各电压应该是全出来了,重点打电源好信号,复位信号,时钟信号,用示波器测,发现启动时各信号都有,且启动时波开很好,当打H67桥25M晶振波开时,在按下开关的关两三次有波形,后面就没有波形了,且电压为5V,下面我画一个模拟波形。

     不断掉电重启,每5秒启动一下,然后很快掉电,屏幕没有显示,在启动的时候,25M晶振波形如上,这里怎么会是5V的波形呢,应该是3V 呀,据此我怀疑HM67桥有问题了,测量桥的其它条件都正常,可以比较肯定是桥的问题,上网订购桥,一律全新的,不要测试的,拿回换上正常开机,但进系统后,屏幕一闪一闪的(屏幕黑一下以亮,黑的时间在刚进入系统时特别明显),是什么问题,后来我想到修好后我进CMOS设置,键盘有一个键不能用,可能是键盘有问题,于是,取下键盘,还真的好了。
     于是我跟客户打电话可能键盘也坏了,客户是一个年青人,但不怎么讲理,他硬说没问题,就是我还没有修好,我那个气呀,明明拿来时,机都开不了,屏幕一点都不显示,但你一跟他说,他就说他也不懂,意思是,他不懂,反正随便我说了,后不我就问他,现在修好后,在COMS里没有掉电,是不是,他才相信了。当着客户的面试外接键盘,一试,那才丢人,居然,还是有问题,难道EC有问题,于是又拆机,键盘各行列线阻值全部没问题,到中午应该吃饭了,吃饭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思维,如果是电压不稳,造成黑一下,应该会死机,但现在没有死机,且进入系统才会闪黑屏,于是我想到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系统有问题,但系统有问题造成闪黑的情况没见过,二是板的键盘漏电,系统以为按下了某键,然后闪黑屏,所以思路还是键盘有关的,于是,吃过饭后用酒精洗板,开机又好了,以为修好了,装机。
    客户也过来了,客户试机,还是有问题,但没有这么严重了,但终归是有问题的,不能这么交货呀,于是我编了一个键盘检测程序,看是不是有键被按下,结果没有看到有键按下,客户曾说过看电影容易闪黑屏,我打开一个视频,但当我每次进系统后打开视频,肯定就不再闪黑了,于是肯定的判断是系统的问题,劝客户重装系统。客户同意后重装系统,不再闪黑屏了。
    这个机子其实一星期前他拿来一次,当时就是闪黑屏,至于掉不掉电,现在不知道,因为当时没有看到掉电的情况,当我报价后,他不修了,后来他拿来修时,就掉电重启,且不显了,当打开机子后,发现好多螺丝都没上,且屏的转轴螺丝柱都断了,不知道他自己修搞的还是怎么的。

网友:
唉,经常能碰到这种客户,明明自己乱搞的不好使了,他就说以前好使的,他什么也每动,而且都归罪与你修不好,没有修好之类的。这类的客户很宰他几次,他就老实了,这种人最可恶。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会加价,当初是有显示的,现在没显示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这种客户就是欠宰。

网友:
建议装机前 点一下 装好后多点一会 多测几次 再交客户 当着客户面有瑕疵 是很掉面的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怪啊。。。。好好学习

网友:
这样的客户生意不好做,拿着自己什么都不懂为借口,一般我偶是不会接的,楼主还是不错的

网友:
2楼说的对 有感触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啊

网友:
这样的客户本来以为小问题自己拆着搞,结果事情搞大了就拿你这修修看碰碰运气,这就是客户心理

网友A:
问题多多啊   不是有键盘测试软件吗 还需要自己编写?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得注意了

网友:
这样似懂非懂的操蛋客户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林子大,什么鸟都有。。这样的客户也是常见的。服务好了就是你忠实的客户  。。

网友:
这样的最烦人了   遇到都不想理他了

网友:
估计有的问题都是客户自己搞出来的,自己装懂还死不承认,碰到这样的客户得郁闷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多多啊   不是有键盘测试软件吗 还需要自己编写?

原来我自己在这方面自己编写得有些程序包,用 VB 编写的简单程序,复制过来修改一下,生成程序就好了,只能在进入系统时能用,不知道你说的程序能不能在DOS下运行,如果可能我也考虑下载一个

网友:
再遇到这样的客户应多收钱!一是他已走头无路了,才到你这儿来修,可宰。二是说是他擅自拆机造成的多处故障 ,他心中有愧,更要宰!

网友:
这种客户还是赶走的好

网友:
客户不讲理没办法   林子大什么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