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掉电

楼主(2014-11-30):
acer 4738掉电 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不显示会自动开机,电流1.25A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放个电先 再刷个BIOS

网友:
先放电,然后再开机芯片正常否

网友:
打值先 全板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是看看有没有3/5V。EC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4738是不是大电容那款啊,如果有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