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42p充电故障

楼主(2014-11-30):
LA-4142P单用适配器正常,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如果先插适配器再装电池机器可以正常充电,使用,但是如果先装电池再插适配器就会大短路,拆掉PQ5还是大短路哦,如果拆掉PQ32就不短路了,可以正常充电,开机哦,求助高手指点,电池接口SM总线是正常的哦,

网友:
是不是那个PQ45的问题呀

网友:
厉害啊   你那你你

qazzymppllq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a oa a  a a

网友:
你那个不是拆掉就正常了吗  正常了还修什么     最近修到几台BQ725也是头痛 总线控制充电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你说拆掉PQ32可以正常充电,可以开机,那就拆掉啊,有点晕。

网友:
上个图纸研究一下子。。。。。

网友A:
我的 也是大电流        不过 我的 是 pq5  的 控制级为低 正常应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 也是大电流        不过 我的 是 pq5  的 控制级为低 正常应为高的

大电流与PQ5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