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有滋滋电流啸叫声!请问是哪部分问题?

楼主(2014-11-30):
如题 ,电源插上电源线就会有啸叫声  ,而且现在电源无法通过主板正常启动  请高手给个答复,其他要求换电源的我只想问你是不是技术人员??    等高手来作答! 谢谢了!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是!短接可以开!但是通过主板开机键开不了的是吧!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流漏电导致的!也是按照修电源板一样慢慢修!慢慢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是!短接可以开!但是通过主板开机键开不了的是吧!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流漏电导致的!也是按照修 ...

电流漏电?   还是电容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吗

网友B:
启动电路的问题啊 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C:
一个全新的电源能多少钱呢?修电源 最多就是换换电容 保险 开关管   其他故障 没必要去修!

网友D:
你要先取出电源的全部插头,不启动电源,先量下绿色线对地是否有5V输出。如果没有,先修这部分的。
如果有,启动电源,
如果无法启动,修电源启动电路。
如果能启动,量下黄线12V,红线5V,是否正常。都正常就问题不大。把整个电源拿去高压水龙头冲洗下,凉晒1个星期后看看故障是否消除。
如果12V,5V不正常,就要大修了。

网友:
8L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取出电源的全部插头,不启动电源,先量下绿色线对地是否有5V输出。如果没有,先修这部分的。
如果有 ...

顶楼上   花的时间太多了也划不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先取出电源的全部插头,不启动电源,先量下绿色线对地是否有5V输出。如果没有,先修这部分的。
如果有 ...

好像是开关管发出的滋滋声音  但拆下来量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全新的电源能多少钱呢?修电源 最多就是换换电容 保险 开关管   其他故障 没必要去修!

我只想研究研究  ,,,你这样说的话 别人会认为技术不行 连个电源都修不好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路的问题啊 换个芯片试试啊

开关管 发出的滋滋声  现在直接短接绿线和黑线  也无法启动!

网友:
电容问题居多

网友:
首先看下 待机5v电容是否爆浆

网友:
就是5v usb

网友:
紫色的线啊

网友:
然后就是ps-on 电路的电阻等是否损坏

网友:
最后就只有 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开关管发出的滋滋声音  但拆下来量又是好的。。。

拆下来量是好的不一定真的就好,加电与不加电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