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块 收神舟优雅A420P 的屏线

楼主(2014-11-30):
RT~~~~~~线断了好几根     接了麻烦没用 太难看  !有货的直接联系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这个机器,屏线太贵,自己接了

网友:
机器不值钱  配件老贵! 收不到我就当配件卖了 还能多赚一点

网友:
收到了没,我可以找找 有台神舟的本看看是这是这型号。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
没收到 A420P 都是一样的

网友A(2016-01-03):
收到了没?我现在也遇到这个屏线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了没?我现在也遇到这个屏线短路的

没  不高兴收了!这个机器 排线 屏轴 加壳子收全装起来卖也不划算了!

网友:
这机的屏线,OEM的45元,我前两天也换了一条,

网友:
我这里 一大堆 翻不出来 你这种的    不好找 淘宝55一条呢 还不大运费   自己飞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