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10V低亮度关机后有电流声

楼主(2014-11-30):
用了5年了最近出现电流声声,只要表现是亮度低于100肯定有电流声,而且亮度调的越低声音越大,进系统玩游戏黑屏时没有。另外发现用了一段时间关机关闭屏幕开关后,还是有电流声晚上周围安静的时候挺明显的,只有拔掉显示器的电源才没有声音。希望各位师傅能帮我解答下问题出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源部分元件老化了,主要是电感之类的磁芯松动所致,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元件老化了,主要是电感之类的磁芯松动所致,不影响使用就可以了。

哦 看来只能如此了 十分感谢

网友:
是电感线圈发出的声响,无大碍的。

网友:
明显的漏电。灯管,电源板

网友:
灯管可能性最大,我有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