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副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4-11-30):
世纪之星自由战士IV通电无反应,打开次级电容鼓包,副电源炸,保险炸,换电容,网上定了5片副电源IC,型号5H0165R,换上,保险用100W灯泡代替,开机灯泡亮一下灭,量300V正常,150V对称,5V输出无。启动电阻220K+220K正常,副电源周围二极管,电阻都拆下量过,没有问题。5H0165R 2脚有300V,3脚电压只有1.5V左右,4脚无电压,光耦换过也一样,副电源输出2个二极管没有问题,输出也没有短路。至此维修陷入绝境。会不会是买的5H0165R有问题,另外,5H0165R怎么用表判断好坏。谢谢。

网友:
既然开机灯泡亮一下灭了,那就换上保险试吧。

网友A:
修好了,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8018-1-1.html ,换了3脚的二极管和电容,待机5V出来了。谢谢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8018-1-1.html ,换了3脚的二极管和电容,待机5V出来了。 ...

3脚只有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啊。换哪个电容请明示,或给出电路图。

网友:
我的辅助电源电压低,还是没能搞定,没输出反而容易检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