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M7X平台USB不能用非电路故障快速解决方案

楼主(2014-11-30):
今天接到一个ASUS P45VJ的笔记本,客户的机器是进水机器,修好电路故障后发现3个USB全部不能用,在本论坛发帖求助无果,有的说要查USB时钟,有的说是USB供电问题,总之发帖回帖的人是很多,但是最终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原因是这个机器是仁宝代工,版号是LA_8221P,估计是U4内部资料丢失导致的南桥内部USB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在看来论坛有很多朋友说HM7X的桥可以用6X的桥代换, 本人做了比对,发现HM7X的桥带USB3.0接口,估计桥内部集成了USB3.0的芯片吧?但USB3.0芯片可能需要外部EPPROM的支持,现在这个EPPROM资料丢失了怎么办?在比对HM6X的时候发现6X的不带USB3.0接口,南桥内部只有2.0的功能,那就意味着这个芯片不需要外部EPPROM的支持就可以用USB2.0了,于是直接把原来机器上面的HM7X,SLJ8E南桥换上了HM67上机发现USB功能全部正常,除了3.0功能外,总之替客户解决了这个毛病,但是追求完美的处女座客户就得小心了,这种修法只适合不是很挑剔的客户,维修有时候可以变通下修。。。哈哈,发帖不容易啊,加点分,

网友:
桥都起皮了,楼主你的经验是slj8C,8E,NV。TA哪个用的多?

网友:
BGA温度调的有点偏高,桥是OK的,

网友A:
换桥就可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桥就可以啦!

原来是SLJ8E, HM7X的桥,换了一样的桥还是USB不能用,ROM资料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SLJ8E, HM7X的桥,换了一样的桥还是USB不能用,ROM资料缺失

此USB3.0的ROM内带资料,芯片信号是P13V512QE,这 个编程器写不了,也没有任何ROM资料下载,只有想到换HM67的桥解决USB问题了,但一般客户不会在乎USB是2.0还是3.0吧,能用就OK,解决问题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就可以啦!

改换HM67的HM6X的桥就OK了,原因是HM6X的桥外部不需要USB3.0的EPPROM资料,就好比现在的ICH9一样,做上桥就USB可以用,USB模块不需要外部程序支持也可以正常开启USB2.0.但现在新款的HM7X的桥好像都需外部USB3.0的EPPROM,具体结果还待高手验证,但我是亲自验证了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很多USB3.0在BIOS里设置成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USB3.0在BIOS里设置成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关键是你的USB3.0模块需要外部的EPPROM,像有些机器USB3.0是靠一个NEC芯片D72020实现,但这个芯片有外挂EPPROM,像这种ROM的资料没有办法找到一样的,只有变通办法去修了

网友D:
我今天换了个HM65的桥,本来故障是USB2.0和usb3.0都不能用,换好桥后都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换了个HM65的桥,本来故障是USB2.0和usb3.0都不能用,换好桥后都好用了

往往维修是需要验证的,希望能帮到论坛的大哥们,加点分啊,呵呵,表示你的支持

网友E:
USB3.0的接口包含2.0的信号线
3和2是分开走的线啊
USB接口中的2.0信号线在原来7X芯片组时也不能用?或许换一个7X芯片组就可以2.0 3.0都能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SB3.0的接口包含2.0的信号线
3和2是分开走的线啊
USB接口中的2.0信号线在原来7X芯片组时也不能用?或许 ...

我换了hm7x的桥还是一样的usb口全部不能用,版号是la-8221p,原因估计和那个u4有关系,u4是南桥usb模块的外置rom,,,但没有这个rom资料,在迅维找了半天无果在出此招,实在是无奈啊,饼哥帮忙分析下u4到底是不是南桥内部的usb模块的rom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hm7x的桥还是一样的usb口全部不能用,版号是la-8221p,原因估计和那个u4有关系,u4是南桥usb模块的 ...

但是2.0的USB无需ROM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但是2.0的USB无需ROM呀。。

但7X的桥内部会不会是把USB模块集成在南桥内部了,为什么U4,P13V512QE资料丢失会导致USB2.0也不能用了,求解。。。换6X的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但7X的桥内部会不会是把USB模块集成在南桥内部了,为什么U4,P13V512QE资料丢失会导致USB2.0也不能用了, ...

不清楚。等待7X更多的工厂资料外泄~~

网友:
楼主遇到的处女座都追求完美的?

网友:
这样也行,又可以省桥的费用了

网友:
很好很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清楚。等待7X更多的工厂资料外泄~~

那这样来说是不是6系列的桥可以代换7系列的桥啊,饼哥?他们好像上的U不一样吧,7系列是上三代的,6系列是上2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这样来说是不是6系列的桥可以代换7系列的桥啊,饼哥?他们好像上的U不一样吧,7系列是上三代的,6系列 ...

2 3不是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 3不是通用吗???

哦哦,我现在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我感觉是BIOS设置。你这种案例第一次见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P13V512QE不是什么EPPROM哟,好你是个开关,个人感觉你修好了应该是BIOS设置方面的问题。。你说的芯片PDF请看。

网友:
这个7X的芯片组能支持6X的啊。。有空试试。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 ,看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