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寸显示器怪病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30):
一15寸显示器客户拿来修,说用的好好的不知道小孩动到拿了,开机出来检测硬盘信息,进WINDOW出来个框倒数20秒,就黑屏了,我试了下现象如客户所说,进BIOS,等数分钟没事,调显示器按钮找出厂恢复没有,设置都切换了下,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上图现象给大伙看看

网友A:
这个要入工厂模式复位,试试长按menu键看看

网友B:
大脑袋显示器还有人用啊?是刷新率调的过高引起的,开机时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将显示属性中的分辩率,刷新率调到1024*768,75HZ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脑袋显示器还有人用啊?是刷新率调的过高引起的,开机时按F8键进入安全模式,将显示属性中的分辩率,刷新 ...

不是大脑袋的显示器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入工厂模式复位,试试长按menu键看看

长按了那个菜单键,没看到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按了那个菜单键,没看到有任何反应

自己度娘吧,多试几种入工程菜单的方式,不行就刷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脑袋的显示器额

噢!看图片真象是大脑袋呀。也可以照我说的方法试一下,也许是分辩率,刷新率调得不匹配了。

网友:
进安全摸式,调到60核滋,800X600,这样再进菜单调,如果清楚,可用,如不清楚,按住菜单键,5分钟后进菜单调。

网友:
应是小孩子乱调刷新率造成的显示器自动保护提示。

网友:
可能是显卡信号刷新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脑袋的显示器额

看脚就就知道不是大屁股显示器了

网友:
认同11楼的说法,

网友:
刷新率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