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能进系统,屏不显示,求解

楼主(2014-11-30):
Y460开机能进系统,屏不显示,求解

网友:
是不是安屏,能看到图像吗

网友:
是暗屏还是灰屏?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或者是屏接口,接外屏能亮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重植过显卡。外接进系统显卡驱动打叹号。求解

网友:
LVDS对地,数据时钟线对地,外接如何,要一一排除啊

网友:
、屏 屏线 还有屏供电问题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lvds 总线 和屏供电  或者屏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显卡 换下试下

网友:
1、用手电筒照下屏幕,看看能否看的到图像,看的到说明是背光问题
2、有背光没图像就是屏供电问题
3、没背光没图像,就是没认到屏
4、也许是屏线坏了

网友:
一般无非就是:驱动    屏供电   灯管    显卡,你的机器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之前可维修过呢

网友:
屏都不现实了  你怎么知道进系统了

网友:
按fn组合键切换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吗?或者有没有用好的屏幕测试过有没有显示

网友:
有没有用好的屏幕测试过有没有显示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