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气秒杀!苹果A1278 3个人为故障!

楼主(2014-11-30):
机器:A1278 K24
故障:绿灯不亮,待机0.02,不触发
几修:至少3修
地方:深圳华强北
      这个一台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他已经换过SMC和充电芯片了。目测多处维修过的,没眼仔细多看,下去。先打主板所有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均为正常范围。上电,待机电流为0.02  绿灯不亮,更换电源灯和重新接电。绿灯还是不亮。确定为主板问题。
      开始维修,先查J6900的第5脚 ,有3.3V 证明ACOK的路线都是正常的。是EC工作条件不满足,没有发出绿灯信号   查SMC供电 ,时钟  复位   供电3.3V正常  时钟20M 用示波器,正常   但查到复位时,发现没有3.3V 故障点找到了。
     查U5000 2脚有3.3V 5脚有2.7V左右电压 1脚无电压  查R5000 1脚有3.3V  下面还有手动复位电路,先不理。先简单后难   断电在测量R5000阻值为M欧以上。难怪没电压。仔细看这个电阻有别人换过的痕迹,是有铅的锡,发亮。更换1K电阻。绿灯亮了
     测量公共点为12.6V  待机3.3V 和待机0.9V都有  其它都不测先。短接SMC_ONOFF_L上电0.04左右 掉电为0.02  欠压保护了   有电压没出来,这么低的电压,可能S3 5V没有出来……直接示波器上台  测量S3 5V电感的后级  下面就是测量的波形
     明显的芯片欠压保护了。5V的电压没有上升到5V就掉了  这个情况懂的人都知道,先查升压电路   升压电容   我找到S3 5V 的C7206  一看傻眼  是个黑黑的电阻!看来又是坏孩子做的事了  找到料板补了个一样的电容。心想应该亮机了吧,坑爹啊。
    再上电,上电0.7左右掉电 掉电为0.02  真坑爹啊。这么多问题的!根据经验可能是BIOS的问题    手起刀落,把BIOS 取了下来。因为是2 3修的机器。要细心。我看了一下BIOS芯片 是个华邦的VF008  是个2M的BIOS芯片  而好的BIOS程序是4M的。哎!坏孩子!我找了个SST  VF032B的芯片刷好程序  再上电1.1  0.9 1.1正常显示
     到此维修结束   让同行拿整机过来测试其它功能是否正常!
     经验总结:1,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大多已经是奄奄一息的主板了。所以我们要更认真,细心目测,问之前修过那些地方。已便于判断问题

网友A:
历害这要扎实的功底才行呀,我一般不接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修,价钱低,还要花很长时间

网友B:
最怕的就是在总线上面做故障了,哈哈。上拉10K给你改个10欧的你去修修看看,焊完洗洗干净。。。哈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看到电压多少马上想到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高

网友C:
上上家做的活儿!幸亏楼主有技术,有资料啊。苹果还有待机0.9V电压?是什么功用的。

网友:
电流多少马上想到是什么问题  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怕的就是在总线上面做故障了,哈哈。上拉10K给你改个10欧的你去修修看看,焊完洗洗干净。。。哈哈

感觉是不是老兄,你这样干过……呵呵  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上家做的活儿!幸亏楼主有技术,有资料啊。苹果还有待机0.9V电压?是什么功用的。

另一个待机电压  NV的桥

网友:
苹果待机0.9V什么?这些应该都是人为故障呀???

网友:
修板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
维修这行真不好做啊,人祸太多啊

网友:
很细心,很好

网友:
,,牛B啊,,,苹果都这么秒,什么时候我们才行啊

网友D:
请问LZ苹果有待机0。9?????
还要请问一个问题可调可以接苹果的电脑吗????是怎么接的????还有苹果新款的笔记本也可以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LZ苹果有待机0。9?????
还要请问一个问题可调可以接苹果的电脑吗????是怎么接的????还有 ...

都可以的。买苹果的电源线就行了

网友:
但是他们的我说新款的不可以的,老款的可以

网友:
接二修的是的细心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太强了

网友E:
感觉 不对  你是说都是别人搞出来的 故障  是这样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F:
怎么都是修了 别人做的故障? 而且修完这三个就好了 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如果不做这三个故障 都是好的呢 ? 楼主 技术 好 细心
想不修电脑
其它后来试了,没什么问题了
详情

网友G:
苹果的EC是不是都是自带程序的 ,要怎么代换呢?
想不修电脑
SMC自带程序的 只能料板代换
详情

网友:
苹果还有待机0.9V电压

网友:
还没修到苹果啊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

网友:
话说我都想学修苹果了 ,感觉比本本难了好多。

网友:
你这么厉害,饼哥知道吗?

网友:
楼主大神啊 太羡慕了

网友:
人为故障最难修

网友H:
楼主技术高啊,技术赶上月饼的了
想不修电脑
怎么可能啊
详情

网友:
修苹果主要在于仔细,真的,手机要多一个焊功

网友:
楼主看来技术不错呀,这种问题都能搞定厉害

网友I:
楼主技术高,可惜帮同行争了脸面,你的同行在那位客户眼里是技术最牛的,因为修了几家都没戏,他给修好了,并且他挣的比你还多。
huangxin52
摆明就是上家报了价客户不修的,上家手下留情怕再拿回来做了几个人为故障。。。你不开机的他随便给你电一电修去吧!
详情
想不修电脑
强!!!是的啊 有时心酸酸的
详情

网友:
真是坑爹的机子。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呀

网友:
不错楼主休得很快
要是我可能有点麻烦啊

网友:
修苹果不管是几修都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不会修苹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这要扎实的功底才行呀,我一般不接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修,价钱低,还要花很长时间

苹果不一样 价格可以报高

网友:
真霸气   楼主强大  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最怕的就是在总线上面做故障了,哈哈。上拉10K给你改个10欧的你去修修看看,焊完洗洗干净。。。哈哈

我一搬比较喜欢拿手术刀割线。。。拿放大镜有的都难看出来。

网友:
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牛,咋搞得苹果图纸爱,和普通的笔记本维修思路一样吗

网友:
说的不错 ,谢谢 楼主肯分享出来

网友:
就是在总线上面做故障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看到电流就知道故障在那里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还秒杀,高手 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一流啊。看到电流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搬比较喜欢拿手术刀割线。。。拿放大镜有的都难看出来。

真是高手如云啊   现在修板也是可能只有一次机会了。就好像数据恢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都是修了 别人做的故障?    而且修完这三个就好了     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如果不做这三个故 ...

其它后来试了,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的EC是不是都是自带程序的  ,要怎么代换呢?

SMC自带程序的  只能料板代换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高啊,技术赶上月饼的了

怎么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高,可惜帮同行争了脸面,你的同行在那位客户眼里是技术最牛的,因为修了几家都没戏,他给修好了, ...

强!!!是的啊  有时心酸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 不对  你是说都是别人搞出来的 故障  是这样嘛???

这肯定是人为的故障   电容换电阻    芯片也不对   电阻也不对  是有人焊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恩,有的高手是风枪换,一点痕迹没有

坑爹坑到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坏,在这买钱了

呵呵,,,应该是跳蚤的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都可以的。新款老款的钱我都有   可以找 我买

314059161   禾

网友:
高手啊,咋这么厉害呢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本人很少修苹果

网友:
看到二三修的头都大,迅维出来的就是牛啊

网友:
呵呵,越看越经典

网友:
我想问问这个U5000有什么用处
3.3V不是通过1K电阻给EC复位吗?这个U5000存在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逼哦

网友:
楼主太牛啦,苹果都可以秒

网友:
功夫不是一般

网友:
好技术啊、、、、、、、、、、、、、

网友:
理论知识扎实  胆大心细  好!!

网友:
果然很霸气,不知道一修的时候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一台A1466没搞好呢 哎

网友:
楼主就是牛,佩服佩服

网友:
看到苹果没等修,头先大了

网友:
楼主好利害的

网友:
心中是不是有种成就感油然而生

网友:
那这个机器的原始故障是

网友:
真厉害    苹果板子  没头绪   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搬比较喜欢拿手术刀割线。。。拿放大镜有的都难看出来。

拿手术刀割 CPU座子下面的线

网友:
一碰到苹果的机器都无从下手啊

网友:
顶楼主,扎实的功底,佩服了!你是我的榜样

网友:
楼主三修都秒啊,支持

网友:
高手 怎么修的

网友:
S3 5V 的5V是转换过来 的吗?

网友:
高人啊    这种都能搞的出来

太牛B了 这个真心服了

网友:
苹果板不看 都是转给别人修 感觉不好修

网友:
这世道大神还是好多的啊  做维修就得靠细心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啊,本来苹果都不好修,何况还是二修机

网友:
苹果待机0.9V??什么意思啊?

网友:
理论扎实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高手啊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M:
苹果板子是黑色的 没法跑线
有点位的啊

网友:
厉害呀!
电子技术还是深圳强压!

网友:
楼主狠给力,赞一个。

网友:
表示苹果的看不太懂

网友:
真够细心地 。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又一个坏苹果

网友:
这个问题只要有图纸 详细观察 没有解决不了的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正修到这机器。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楼主,成精了吧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 ,看完受益良多。。。。

网友:
请教楼主
我有个 清华同方 有时开 有时开不了
进系统 在系统里 重启 没问题
可是系统关机 就开不了
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开机
没规律

网友:
只能说楼主你太强大了,

网友:
楼主理论过硬啊,技术更是没得说啊,我什么时候能有你的一半的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这样都能修好,看来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学习了非常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看风苹果板就无所适从

网友:
果然 够霸气  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呀   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这要扎实的功底才行呀,我一般不接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修,价钱低,还要花很长时间

呵呵  要不断学习

网友:
高,真高,实在是高,这种机器我碰到几乎要换板了。

网友:
原本这机器是没问题的?  人为三个故障你修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问你是专修苹果吗 我有个个A1370 触摸板和键盘都用不了额,换过还是一样的。主板故障了

检查供电  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害这要扎实的功底才行呀,我一般不接同行拿过来的机器修,价钱低,还要花很长时间

厉害,技术了得

网友:
技术确实牛

网友:
在这个论坛这个高度帮助成员修复苹果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