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 SERIES 2.3 奇怪蛋疼维修过程

楼主(2014-11-30):
  这两天比较闲,拿出前两天从垃圾佬手里用料板换得的一块儿七彩虹主板修着玩儿,上电源测试,发现是好的,惊喜,(虽然不怎么值钱),拔电源接硬盘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关机,悲剧了,正常能关机,但三秒后,自动又开机了,拔掉硬盘裸板测试,状况一样,按开关能关掉但是三秒后重启,如果长按开关关掉后(比普通意义的长按要常,十秒左右)不自动重启,
  断电,开修
  首先测量IO 8712F-S,75脚开关针正常跳变,72脚去南桥正常跳变,71脚SLP S3在按开关强制关机自动重启前的三秒钟也正常变为低电平,76脚 绿线在这三秒时间内也正常恢复高电平,
  想想好像以前有过这种的拆网卡能好,于是风枪拆掉网卡,QFN封装的,拆掉后,故障依就,把网卡焊回去,料板上找了个IO,直接换过,焊好后故障依旧,
  桥乎?不想弄了,这板子也不值几个钱,不值当的费那事儿,
  又想,或者是BIOS的原因,因此板还能亮,故点亮进BIOS看一眼,在电源选项里有一项

Power Managemeng Setup/ACPI Function   (Enabled)也看不懂,英文的不会,大概意思应该是电源管理想着应该和上电有点儿关系,直接关掉这一项,保存退出,测试,嘿 ,不自动开机了,
  但新问题又出来的,进系统数完秒后重启,难道硬盘里的系统坏了,太巧了吧,
  又把该项改回原值,保存退出,能进系统了,关机,嘿,好了,不自动重启了,
  试机好多次,拔电源线等等,都一切正常了,唉,这IO换的,这网卡焊的,七彩虹果然不同凡响噢。

  此板维修结束,有两个疑点,盼高手解惑,1电源管理项关掉为什么会影响到正常进系统,如果说是电源项加载可是已经识别到硬盘了啊。2为什么改来改去其实最终哪儿也没改却好了。

网友:
你还算走运啊,我遇到是桥坏了

网友:
G31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只要是电源有问题,受影响的地方很多

网友:
可以请教徐老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