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笔记本无3V5V待机

楼主(2014-11-30):
我是修主板的今天突发奇想想修下笔记本,刚动手就发现好难,不要笑我   打全版阻值正常,  上电测 无 3V5V待机  此机进过水 刷干净后 在测  还是一样     我想问下  是不是要先出 3V 5V 供电  才出其他供电 ? 插电IO 该有电压吗?  看论坛说  有些BIOS 也该有电压 但是我测  IO BIOS  均无电压   待机电压电感一端我测了是有连接到IO上的( 好像笔记本中是叫EC对吗 ?)如果BIOS参与开机那他的电压时从EC里面转换出来的吗 ? 开机电压是谁给的?  我测了  待机电压芯片  RT8206A  6脚VIN 5V  ENLD 5V  LDO 5V  EN1 5V EN2 5V  REF 2V  BOOT1 4.5V BOOT2 4.5V   上下管LGATE UGATE 1  2都无电压  感觉到这里应该出 PHASE了可是为毛不出 ?   对了  我还没换这芯片?      我问了一堆问题     希望得到你们的解答  谢谢   对了EC是  ene KB3926QF  这个是该插电就有电压吗 ?还是要等处3V 5V待机有了再出 ?

RT8206A  已换   还是一样

网友:
你的板应该是待机有3V5V,rt8206a vin才5V正常?

网友:
VIN才5V不正常把

网友:
VIN  不正常吧  应该19v

网友:
修好了告诉过程,不懂回答

网友:
RT8206 VIN 是19V

网友:
这些问题我顺便搭个方便!看看诸位大神的解说!

网友:
UGATE 1应该低电平才能开机吧

网友:
vin  5v有问题( RT8206A 输入电压是6--20v,你这太低)  ,检查隔离保护电路,你的公共点电压肯定有问题,还有个问题   不是所有机器都有待机3V 5V,有的电路要开机触发以后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