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G62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4-11-30):
hp g62 富士康代工hm55平台
故障:单用电池能开机,用可调电源调至19v时,电源指示灯不亮,此时3v电感有3.3v,5v没有。且公共点19v呈7~19v来回跳,开关灯一闪一闪的。
           可调电源电压调至15v或20v时 电源头指示灯亮,待机0.02,有3,5v,但是加电会掉电。开关座的第一脚图纸上+V5A和第二脚+V3.3AL是相通的均为3.3v,这点很不解。求高手帮分析指点。。。

网友:
电池能开机的话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
路过,仔细查下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查保护隔离部分的ACIN分压电阻阻值是否变化了。

网友:
保护隔离前端有问题 有漏电

网友:
换板直接秒杀  直接秒杀

网友:
换板吧。有心求助人就回敬一下吧!感觉这论坛缺少了点礼貌。

网友:
着重查适配器检测电路部分。充电芯片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