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a2248-led显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4-11-30):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拆开看5v电压稳定,不接驱动板led背光一闪一闪亮的,接上驱动板就不亮了,量3.3v和1.8v电压也是正常。请教高手?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接口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看开机按键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