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优派VE901B高压一体板On/off位置

楼主(2014-11-30):
优派VE901B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是一体的,现在要改通用高压板,找不到On/off

网友:
连接主板不是有条线吗  电源板插槽那里有开启

网友:
优派显示器里面这么乱啊,记住喽,不买优派的显示器了。高压板与供电部分肯定有跳线连接的,看板子上有没有印字说明。

网友:
从开关脚到回找,咋都能找到。

网友A:
原先的故障是什么,为什么改高压

网友:
开启和ADJ这两个接错了一般没什么事 只是显示的时候不正常,发现显示不正常的时候就调换一下,因为50%的概率碰运气 运气不好就换一下就是  一烙铁的事啊,地就不用说了 电源5V 或者12V过来这个可以看线路 经过双二极管直接过来或者经过一个电感就输出的,开启和ADJ都是两条单独的线接到高压控制芯片旁边的

网友B:
好好看看红圈那儿,应该至少有4根线去高压板了,找到电源12V和地,这两根不接错就不会出事儿!剩下的两根就是on和adj了,on在你关闭或打开显示器开关时电压会有变化,adj就不会变!这两根接错了不冒烟,像楼上说的50%的概率,干吧!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的故障是什么,为什么改高压

开机闪一下就没了,电源灯是绿的

网友:
记得最好断开原高压板的12V供电!改成功后顺便把原来高压板上的那两个8脚的MOS管拆下来,以后修显示器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红圈那儿,应该至少有4根线去高压板了,找到电源12V和地,这两根不接错就不会出事儿!剩下的两根就 ...

你好,按你的方接了,但是关机变白屏,是那里接错,谢谢

网友:
可根据背光IC跑线找出开关那个控制三极管

网友:
找电路图看看

网友:
一般在12V5V供电的输出端找开关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按你的方接了,但是关机变白屏,是那里接错,谢谢

应该是on接的不对!把on和adj换过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