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f6110 跑C1刷BIOS

楼主(2014-11-30):
mgf6110 插不插内存都跑C1,想刷BIOS,基地买的866CS,还不太会用,请教下,是不是在读取芯片前要先选择芯片,再读取,如果要先选择怎么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呢?

网友:
不选择芯片有时会有错误提示

网友:
到哪里去查芯片型号呢

网友: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应该选择什么芯片型号的

网友:
先选型号,芯片上面有字,29C040或者是28F040等类似的,再选择这个。型号很多,连脚的数量都不一样。必须选对。

网友:
你先把BIOS取下来,,然后洗板水洗掉粘在BIOS表面的纸,,就可以看到BIOS的型号了!!

网友:
BIOS上面就是有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