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客户拿来台联想E420的机器,说开机不显示,上机测试发现可以开机,白屏,就顺着客户说是显卡坏了,打发走了!!!
拆机,开始第一反应也感觉是显卡问题,裸板开机,听到CPU附件吱吱吱的响,声音还挺大的,外接显示器,显示了!!!
难道屏线没插好?插屏线开机响声还是挺大的,待机0.024,有时候0.085不开机,有时候开机上到1.1几,掉电到0.24!!
拆了CPU附件俩个330的电容,还是响,但是上电竟然显示了!!!
装硬盘试了会发现时间越久声音越大,肯定不正常,断电再开,发现开机进桌面几分钟后掉电了,自动掉到待机状态,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
铁皮坏了吧  你看看铁皮管烫不烫 有没有烧黑

网友:
换 上下管   遇到过一次但不是这个机子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电感吱吱响吧!

网友:
感觉是电感坏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呢

网友:
上下管,电感,附件大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头疼啊!!!!

网友:
一般就是铁皮 和95280吧

网友:
感觉像是电感

网友:
95280也换了!!

网友:
手里一台 急救 楼主如何解决的 故障一样

网友:
95280这部分没问题用波波看一下其它供电的波形

网友:
发现的异常就直接换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