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开机报警

楼主(2014-11-30):
型号:G405
状况:开机报警(三长两短)无显示
分析
    刚拿过来的时候拆下键盘可以开机也不报警了。以为是键盘的问题。后来装了个键盘还是一样,报警,拆下电池后能开机了有显示也不报警。量了下电池有3v,就又插上去。结果一样,又报警了。拔内存也一样开机报警。
   上电流表发现,电流从0.5回到0.3a后一直档在这个位置。
   看电流应该是电压都出来了。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内存或者显卡有问题、重新插一下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或者显卡有问题、重新插一下内存吧

这个试过了,还是一样,不插内存也一样报警。这板子就一个BGA

网友:
内存或显卡不一定是这两个东西本身坏了、也有可能是这段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清BIOS-刷BIOS

网友:
usb有过流信号吗?检查一下

网友:
把板子拆出来,看看有无明显故障。电流0.5-0.3,用万表测量是否电压都出了,清BIOS,刷BIOS。裸板上电看。别图省事哦,修好就是钱钱。多动动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发愁中。。。。

网友:
碰到过这种机器,设计太省了,全板一个BGA芯片,坏了换BGA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