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30):
做系统时候,进不了PE桌面         无法做系统                    还有在另一台机子吧硬盘做系统,在做不进去系统机子释放,可是就没有释放  装上直接好了,进了桌面界面

网友A:
可以不进PE装撒 U盘启动一般是4 还是5 就有不进PE装系统 ,进不了PE桌面 一般硬盘坏,你不上硬盘看看能进不,

网友B:
看不明白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应学会除了进PE做系统外,还应学会在纯DOS下做系统,我就喜欢后者!你的第二个问题是进桌面后各硬件驱动都打上了吗?

网友:
送给别人装吧,都不知道你表达的是撒子意思的。

网友:
你在说什么,是GOOLE翻译过来的么?

网友:
能进桌面,表示系统已经OK 了,你还是原来的系统吧?没有装成功

网友:
说了半天说明做不上系统,不会做交给会做的人,或者查一下为什么做不上系统,不会查拉倒,干点别的,搞电脑不找钱,不要累着。

网友C:
做系统是有很多方法的,不用非得进p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进PE装撒 U盘启动一般是4 还是5 就有不进PE装系统 ,进不了PE桌面 一般硬盘坏,你不上硬盘看看能进不 ...

硬盘好的,我在另一台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系统是有很多方法的,不用非得进pe

那你告诉我有几种,分别说出,谢谢

网友:
纯DOS下做系统,你指的是深山红叶还是矮人工具箱下啊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叫机子释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硬盘好的,我在另一台做了

做系统有三种方法:1、光盘   2、u盘     3、dos

网友:
如果系统能够启动,在系统里也可以直接启动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   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我也是看了半天才明白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做系统有三种方法:1、光盘   2、u盘     3、dos

还可以硬盘,网络,还可以像楼主那样凭空出现系统。总共六种,回答完毕。

网友C:
你比我会的多,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硬盘,网络,还可以像楼主那样凭空出现系统。总共六种,回答完毕。

网络的,一般是在服务器上,做系统需要网线不能够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络的,一般是在服务器上,做系统需要网线不能够断

补充一下,网络是用u盘引导,连到服务器联网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比我会的多,呵呵
呵呵 彼此比次罢了 我没你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