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P系统开机不显桌面图标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30):
第一步:下载好 360安全卫士最新版的安装包,并且保存在U盘中。

第二步:打开出故障电脑的任务管理器找到“新建任务”菜单选项,选择“浏览”.

第三步:选择我的电脑,找到自己的U盘,并选中360安全卫士的安装文件

第四步:跟其他的软件安装方法一样按照提示操作进行软件安装,但是需要特别主要的是      安装时一定记得勾选  为360安全卫视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第五步:再次打开任务管理器。选择“新建任务”—“浏览”—“在桌面上找到360安全卫士的快捷方式”,确定。打开360安全卫士。进行电脑体检,然后再次进行电脑全盘扫描即可

     此方法太过于复杂,求各位大神指教更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我说的那几步,我看不明白,桌面不显示图表。右击然后菜单里会有“显示桌面图表”的字样,点击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是为360打广告的吧?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重装系统,还能收到钱,你修复好不一定会有钱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那几步,我看不明白,桌面不显示图表。右击然后菜单里会有“显示桌面图表”的字样,点击就OK了

鼠标右键并不管用,是中了病毒

网友:
二楼说的不行。问题上鼠标点了也没有反应。一片空白桌面是.前两天刚好见到一个。你把机子清消在进去就有桌面了。但是一重启就没有桌面了。我然后跟他说机子中毒啦。重装。50元到手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那几步,我看不明白,桌面不显示图表。右击然后菜单里会有“显示桌面图表”的字样,点击就OK了

那你重装不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
最近碰了几列了。。都是开机只显示桌面背景。没图标。。。。结束explorer.exe 进程然后再手动运行才出桌面。。。。冲重新下载过explorer这个也不行。。。都重做的系统。。。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