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P45桥 LA-4102P 掉电

楼主(2014-11-30):
这个机器到1.1A 就掉电。显卡,南桥。都换过了。供电都查了。电容也代换了。就是查补到问题。希望高手帮忙分析。谢谢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掉电后还能触发吗?若是这样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不好修掉电的,我现在有一台三星更火桥供电短路但是烧不出来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 进PE 或者WIN 界面死机 DOS 下不死机,我加焊了下南桥 现在 到了0.8就掉到0.3 在就是待机 触发不在开机,必须拔掉电源再开 没波了。南桥 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