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G41 MS7592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4-11-30):
本地论坛上收来一片V星G41,DDR3内存槽带IDE接口。成色一般。收的时候垃圾价格30块,拿回店里准备开搞。

上电,可触发,但是不跑吗,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先量各大电压。量取内存1.5V供电,发现才0V,这明显不对,V星的板子大家都知道,喜欢用UP6103S8这个芯片做内存供电用。而这个芯片又特别爱坏。因此量下工作条件。

图纸上看得出来:
3脚:接地
5脚:供电
6脚:反馈
7脚:EN开启

上电测量到,5脚有12V供电电压,7脚有1.5V的开启电压。反馈部分,几个电阻电容都参数正常,那么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芯片损坏而没能发出正确电压。料板上找个好件替换上,1.5V的内存供电果然顺利出现。但还是不跑吗,复位灯还是不亮。那么还是量各大供电。

VTT总线:1.2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说明电源管理芯片要么损坏,要么没工作。不然总线电压正常后,理应出CPU核心电压。那么,还是查查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吧

图纸上看到,33、28、18分别是12V和5V供电,38-45是VID信号,3脚是EN开启信号。知道这么多,大体就够了,如果都正常,那么再往下走

上电后发现,33、28脚都有12V,38-45都有0V或者1.2V的VID开启信号。3脚的EN有1.2V的供电。说明正常,难不成电源管理芯片损坏?不急,让我们看看是否别的供电正常与否

图纸上看到,21脚和11都是有5V电压输入的,分别是TM和OFS。这些针脚具体是干什么用的,自然有PDF图纸上说明。既然有5V输入,说明这些引脚肯定是高电平有效信号,实际测量发现,21脚有5V电压。11脚才0.02V,这明显是不正常。图纸上,11脚的5V供电是经过R16这个100K电阻过来,测这个电阻的两端,一端有5V,一端是0.02V。拆下后量阻值,妥妥的无穷大,这肯定不行。好在料板足够多,找个100K的电阻上去后,通电,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果然顺利亮起。CPU核心供电也有1.2V出现。

可还是不跑吗。怎么办?还是量电压。

前面既然内存供电,总线供电,CPU核心供电正常之后,那么就是量南北桥供电。
其中,南桥供电1.5V正常,北桥供电1.1V正常。说明板子上现在的基本供电都没什么问题。既然这样还不跑吗,根据V星板子BIOS芯片爱坏的尿性,对BIOS进行侦查。

量第一脚CS片选,0V,这肯定不正常,正常是3V-0V-3V的高低高跳变。为了验证是不是真的是BIOS问题,用镊子端接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果然熄灭,这下,就不用我说了吧。
二话不说,找个确定好的BIOS芯片,刷官网的BIOS文件后替换,冷却后上电,跑C0,提升无内存。
上个内存上去,顺利亮机,做个系统考机1小时,没问题收工,一块30元的G41瞬间变成150元的二手替换板。一天的房租最起码不愁了。

网友A:
诊断卡少半拉字…?

网友B: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参考一般都比较好修, BIOS芯片CS片选信号一般通过排阻连接南桥的。

网友:
冲楼主这字数 这贴图 赞一个 发个帖不容易 估计要一个把中投把。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BIOS,U供电三个故障点。这30元钱花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少半拉字…?

呃,穷啊,凑合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参考一般都比较好修, BIOS芯片CS片选信号一般通过排阻连接南桥的。

是的,有图纸好修。

网友:
可怜的俄罗斯诊断卡,超期服役了,它是维修人员的得力助手,该换一个了。

网友:
这板按时序,一步一步修得精准,

网友:
那诊断卡乍回事??

网友C:
"验证是不是真的是BIOS问题,用镊子端接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果然熄灭"判断是BIOS问题 。这句话不是太明白,请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这板楼主修的细呀!CPU供电要是别人 肯定先换芯片再说了。其实只是一个电阻的事。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看图纸自学非常的吃力,像楼主这样表达就容易许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验证是不是真的是BIOS问题,用镊子端接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果然熄灭"判断是BIOS问题 。这句话不是太明白, ...

就是,我也想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D:
楼主修得好!内存供电你可秒杀,CPU供电修得细心,你说的“量第一脚CS片选,0V,这肯定不正常,正常是3V-0V-3V的高低高跳变。为了验证是不是真的是BIOS问题,用镊子端接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果然熄灭,这下,就不用我说了吧。“这句话很多新手不明白,我也不直言BIOS & SB,让图纸说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得好!内存供电你可秒杀,CPU供电修得细心,你说的“量第一脚CS片选,0V,这肯定不正常,正 ...

楼主说得,复位是正常的。然后确定了BIOS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验证是不是真的是BIOS问题,用镊子端接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果然熄灭"判断是BIOS问题 。这句话不是太明白, ...

镊子端接复位 诊断卡复位灯果然熄灭"判断是BIOS问题 ,楼主这里说的应该是镊子短接复位针,然后去测量BIOS 芯片CS片选信号引脚的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得好!内存供电你可秒杀,CPU供电修得细心,你说的“量第一脚CS片选,0V,这肯定不正常,正 ...

主板复位瞬间, BIOS芯片 CS片选引脚电压跳变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准确,正常是高低高电平跳变。

网友E:
我干,,V星板子的BIOS芯片那么容易坏啊!!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干,,V星板子的BIOS芯片那么容易坏啊!!郁闷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碰着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OFS这是什么脚啊

网友:
我什么时候 能修到供电问题的板子啊 都是修不跑马的 靠

网友:
修板高手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V星电压正常不过内存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台式机主板有图纸参考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bios 问题实在太多

网友:
毛病还不少啊板子

网友:
学习了啊,高手就是这样出来的

网友:
高手啊,芯片引脚查这么细,换我们新手直接杀芯片了,

网友:
楼主测量CS脚的时候,是接短复位排针吗?

网友:
这个G41的主板还是值的一修的,,,

网友:
V星板子的BIOS容易坏

网友:
板子修起来越来越麻烦了,楼主修本本吗

网友:
修的漂亮呀。一步一步的来。V星主板给我的感觉内存PWM控制芯片特别爱坏。

网友:
楼主的理论比较强大的,判断BIOS这招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贴有点技术,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