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相G475USB不识别U盘

楼主(2014-11-30):
键盘鼠标都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识别U盘,在BIOS下都不行(BIOS里面都不能识别)。U盘确定是好的,供电正常(键鼠都能用)BIOS刷过。
哪位大神路过给个思路

网友:
碰到过华硕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换了南桥就好了  。我时差得点位图 找了好的主板找着修发现南桥有一个测试点微短。你可以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如果在BIOS里有关USB开启功能设置正确的话,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BIOS里面,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
只有供电  我也遇到了 。。

网友:
你量下U口的数据线阻值,它是直接连接南桥的

网友:
如果供电信号都没问题的话还是换的南桥试试吧。

网友:
2根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就换南桥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