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B460AP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1-30):
联想B460AP开机屏亮一下就掉电 拆机裸板开机还是掉电  换过CPU内存故障依旧  发现桥和显卡都被加焊过 求大神指点思路

网友A:
CPU供电管子换了就好了  修道过的

网友:
可以把4PIN12V拔掉看还掉不,然后再测其他的

网友:
这机子最爱坏供电管

网友:
12V短路啊!!这个听说最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管子换了就好了  修道过的

哥  我这是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管子换了就好了  修道过的

换几个啊?  全部都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换几个啊?  全部都换吗

两组上下管都换了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组上下管都换了  故障依旧

铁壳的吧。我上次换了就好了 你那屏亮的时候是不是联想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