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

楼主(2014-11-30):
惠普G4 电压都正常电流跳变看着是亮了BIOS也刷了显卡也换了还是不行由于没有图纸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自己去找对应版号的图纸吧!http://so.chinafix.com/?kw=HP+G4%E5%9B%BE%E7%BA%B8

网友B:
想修就论坛找图纸,没有上TB买图纸,再没有就找相似的图纸。

网友:
示波器量内存

网友C:
HPG4的图我记得论坛里不少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找对应版号的图纸吧!http://so.chinafix.com/?kw=HP+G4%E5%9B%BE%E7%BA%B8

谢了找找去

网友:
量了波形也有

网友:
哥们换了也还是一样 屏上的电压测了都是正常的现在是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修就论坛找图纸,没有上TB买图纸,再没有就找相似的图纸。

好的找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G4的图我记得论坛里不少吧。

可惜没有版号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一片···蛋疼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有没有接好,G4的有些屏线容易松啊!修了三四台

网友:
电流怎么跑啊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情况!

网友:
你的版号是什么版号,这个机子有很多种

网友:
迅维里应该有吧

网友:
看有没电压没出来

网友(2015-01-02):
楼主   有结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