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没有声音

楼主(2014-11-30):
CQ42之前问题是开机掉电修复了南桥后用了几天就突然没有声音了,加焊了声卡芯片好了一个晚上就不行,后来有时候好一下 基本是没有声音的,系统驱动都排除过的

网友:
耳机接口排除下

网友:
声卡换过没有?还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ibm  桥换吧  没有多少价格  这桥模块爱坏

网友:
量一下喇叭接口哪里是否有电压,有电压换个喇叭。还不行换声卡芯片。

网友:
先换声卡排出下吧

网友:
没有声音的时候。查声卡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客户修之前声音正常不?正常搞南桥,不正常搞声卡。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内外置都无声,那是声卡或桥了.

网友:
是内置喇叭没声,如果耳机有声考虑下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