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图像跳,像那种信号干扰的感觉。

楼主(2014-11-30):
学徒刚刚一个月!!!对显示器半懂半不懂得!!!
今天收到客户一个显示器,宏基的,型号忘了,也没拍照!!!接上电源线,插上维修信号源!一点问题都没有,特正常!又插主机上试,问题来了!
画面似跳不跳,跟干扰是的那种刺刺啦啦的感觉,字体模糊!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不知如何下手!!!
一月来,就是对电源板的原理较熟悉,其他的,还地慢慢摸索!!!忘大神出来,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屏或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为什么接信号源试没有问题!?

网友A:
灯光是不是好的,还有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光是不是好的,还有换个驱动板试试

他那种板,还不是驱动板能换上,屏接口不好找!

网友B:
重点测高低压,怀疑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测高低压,怀疑不正常

高低压是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低压是哪???

逻辑板上VGH,VGHP,VG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上VGH,VGHP,VGL

恩!!发现用其他电源板加驱动板就不跳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很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发现用其他电源板加驱动板就不跳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很感谢!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电容和二三极管

网友D:
灯管测过没···

网友:
晶振换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测过没···

灯管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电容和二三极管

哎,换板了!

网友:
还真换了,换了后连跳都不跳了,直接不显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