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楼主(2014-11-30):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只显示360加速器,墙纸显示,鼠标可以移动但是不能点右键,这几天发现好几例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装系统啊

网友:
用软件修复一下哇

网友A:
你把机子清消在进去就有桌面了。但是一重启就没有桌面了。我然后跟他说机子中毒啦。重装。50元到手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机子清消在进去就有桌面了。但是一重启就没有桌面了。我然后跟他说机子中毒啦。重装。50元到手走人

收50太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