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W173A显示器偏色

楼主(2014-11-30):
HW173A显示器偏色,测量1、2、3脚阻值1脚640,2脚对地短路,3脚71,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不接驱动板和屏线只接灯管也偏色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A:
灯管老化了吧?偏红吗?
福堪二庆科技
对,偏红,还保护,亮一下马上就灭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老化了吧?偏红吗?
对,偏红,还保护,亮一下马上就灭

网友:
从你的打值上面来看只有3脚是正常的,1脚外围元件开路。

网友:
此屏已修好,换了一和GVA插头阻值正常了,偏色保护是两个灯管一个老化一个坏掉了,换上两个灯管问题解决了

网友:
谢谢大家换灯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