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二修的打雷机

楼主(2014-11-30):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机器,过来时说是不开机,让我给检测下是什么问题,  我就把机器接到手上,先登记一下,同行就走了,然后就开始准备修机器了,    先上电,待机 0.20A 多 《心想有电池应该是在给电池充电》  结果把电池拔下来还是0.26A                 然后就看到待机这么高,肯定不正常啦,  就果断把机器拆开,   在拆开机器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插,  像触摸排线啊,键盘排线都没插,   到这时就想,完了,估计被别人整惨了,所以才没插的     然后就迅速的还没拆完的机器都拆开了,  拆开后看见主板上面都是焊膏, 就用洗板水把有焊膏的地方给他刷一刷了,看起来干净点, 也可以让人看的比较舒适点,《个人感觉主板脏脏的看起来很不爽的感觉不怎么你们有没有这样》          开始看到主板上面,南桥啊北桥啊,通通都被干过!!   这时刚要开始用万用表测量个个电感的供电时,    我同行那人就打电话过来问怎么样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机器被人家给干残了似的,估计没那么快,  同行就跟我讲是,他那个客户以前用的好好的就那时候经常下雨天就坏了,然后不知道拿给哪一家去修说没修好要换板,   问我能不能修,我就看这几天也比较闲, 闲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干, 就跟他说,试试修吧,   然后就开始准备动主板了, 这时想一想客户说是下雨天坏的, 按照以前修机器,下雨天坏了,基本上是打雷打坏的比较多,就直接先去测量网卡,果真发现网卡有短路了     就果断把网卡拆了下了, 在用万用表去测量发现他旁边的电容都不短路了, 以为就网卡短了,才引起待机高的,就果断上电发现那是一个鸟样啊,还是待机高,这时就去下载了份图纸看看再说 根据版号下载的, 刚下载完,本想打开看看的时候结果灵机一动,   待机高不是可以直接用手去触摸看哪个发烫吗,  我就在主板上面摸啊摸,  发现南桥很烫手,直接被烫了一下下就量南桥旁边电容看有没有短,《因为南桥欠电压也会使南桥发烫的》  就量一量发现是南桥坏了,就果断上BGA把南桥取了下来,  取了下来,上电还是一样啊, 完蛋了这下还是待机高, 就只能慢慢来了,量每一个电感的对地主值, 量到北桥的对地阻值时,发现才0。1应该是偏低吧, 在加上这板被别人修过加焊过南北桥, 坏的可能性也很正常,因为这种大芯片被加焊或者怎么样很容易爆了, 就直接把它取了上来 结果一上电待机正常了啊, 哎呀我去,不会坏这么多的吧,   看到待机正常了,看到估计问题点找到了,就先把南桥换了一个上去,测量待机3 5 V正常    接下去就在把北桥干了上去,不知道为什么这北桥每次成功率都不高,干了第二个才干好,  就果断上电测试去, 发现跑0.3多A ,我去,这电压也太低了吧,以为是CPU坏了,因为配件多多,就直接换了个U上去试试,结果还是一样啊,   就开始量CPU供电电压,发现他自身电压不满足就直接找了个芯片就把它给换了下来,然后就上电, 电流就嗖嗖的跑了上去,看电流有回跳应该是显示了,  就果断的把机器装了起来测试下其他有没有坏, 因为是二修的,怕有别的问题,    经过测试,其他一切正常就收工了                                                                                                    望个个大神给小弟我加加分,都没什么分可以下载了,加分不会扣你的分哦!

网友A:
二修机不好整啊    楼主还是很给立的

网友B:
我从左往右,最后目光盯住屏幕右下角,光看美女图片了,其他没太在意。

网友C:
楼主觉得有耐心啊,2个桥都高了,高手

网友D:
二修机就是坑人啊,各种坏,楼主很有耐心,各种换,表示赞。

网友E:
电流表开关是亮点

网友F:
二修,雷击机,实话,你换的元件并不多!

网友G:
如果被人家动了手脚(少件或者割线就更加麻烦了)

网友:
机是修好了,不知收了多少米?

网友H:
网卡,南北桥,CPU供电芯片,这怎么收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卡,南北桥,CPU供电芯片,这怎么收费啊?

网卡就叫客户外接一个了,因为打雷坏的网卡,换上去好像基本也不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修,雷击机,实话,你换的元件并不多!

我以前修一修的机器, 如果被击不怎么严重,一般拆开网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表开关是亮点

别去在意这些细节,只要电流表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就是坑人啊,各种坏,楼主很有耐心,各种换,表示赞。

有的二修机还被人家拆了元件,没有一样的板,根本不懂修。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呀

网友I:
最怕的就是弄这种北桥、BGA不好做、容易导致四周的脚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被人家动了手脚(少件或者割线就更加麻烦了)

是啊,有些机器还没有图纸点位,都搞不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觉得有耐心啊,2个桥都高了,高手

我觉得那种大大个的北桥 945 965 都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左往右,最后目光盯住屏幕右下角,光看美女图片了,其他没太在意。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不好整啊    楼主还是很给立的

二修的要看上一家是怎么修的了, 有的直接给你割线接都接不起来!

网友J:
楼主你行啊 我要是看到这种全身被加润滑油 基本上鸡奸差不多的板子没什么信心修好  还是你细心嘎嘎弱弱问下多少大洋搞了这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怕的就是弄这种北桥、BGA不好做、容易导致四周的脚翘起来、、、

确实不好搞!  我搞了第二个才好

网友K:
楼主的技术是杠杠的,南北桥都挂了,维修费可以换块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行啊 我要是看到这种全身被加润滑油 基本上鸡奸差不多的板子没什么信心修好  还是你细心嘎嘎弱弱问下 ...

板上面有焊膏,用洗板水洗洗不就好一点的嘛,   就收了240 大洋

网友L:
还好只是换了这两个芯片而已。

网友:
楼主好牛b哦,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不错  对 二修机都是比较难修的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LZ强大,佩服啊……

网友M:
楼主废话一大堆,换北桥又换南桥的芯片一路烧过去工程巨大啊,不知是怎么修好的,但还是要赞一个,还不如叫客户换板

网友N:
修好是技术修不好换板也是替客户着想,以后要是再坏了又要修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被人家动了手脚(少件或者割线就更加麻烦了)

表示你们说的这些都不算个啥...
遇到过给你换件的,还有减少原件的,你都看不到...
因为本来板上本来就有好多空焊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技术是杠杠的,南北桥都挂了,维修费可以换块板了吧

有时候能修好的机器,尽量不要叫客户换板,不然客户会以为你这家技术不好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好只是换了这两个芯片而已。

是啊,不过这种北桥不好植珠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好是技术修不好换板也是替客户着想,以后要是再坏了又要修多麻烦,

要是以后再出问题,过保修期了话,还可以继续收费呢!

网友:
还是一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废话一大堆,换北桥又换南桥的芯片一路烧过去工程巨大啊,不知是怎么修好的,但还是要赞一个,还不如叫 ...

打雷的机器就是这样子,坏的东西很多,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时候能修好的机器,尽量不要叫客户换板,不然客户会以为你这家技术不好怎样的

有道理,能修好的尽量修好

网友:
强 思路清晰

网友:
上家技术不怎么样呀 ,这么快的给楼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看到这里,还真没发现,这开关够给力的,

为毛你们老冲着那开关看,    其实能用就好,节约利用,嘿嘿

网友Q:
2年没有摸BGA了,就有一台示波器,每次看到干桥  手很痒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Q:
2年没有摸BGA了,就有一台示波器,每次看到干桥  手很痒啊

2年,,    你是修什么的, 既然可以二年不用BGA

网友:
这款雷打的不好修

网友Q:
引用 网友O:
2年,,    你是修什么的, 既然可以二年不用BGA

修笔记本啊,桥坏的 显卡坏的 ,就换板 ,不过遇到桥坏的很少,显卡比较多

网友:
机器修成这样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网友R:
南北桥是都换了么?

网友S:
楼主,是不是两个桥都坏了。我不是看的特别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笔记本啊,桥坏的 显卡坏的 ,就换板 ,不过遇到桥坏的很少,显卡比较多

你好牛哦!   这些不都是小问题,叫客户换板,你那边的客户那么好说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是不是两个桥都坏了。我不是看的特别的明白

大概就是别人修过的,然后是待机高,打雷引起  网卡,北桥 南桥 CPU供电芯片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南北桥是都换了么?

恩,    都坏了不换能行?

网友T:
楼主厉害,我想问下你的北桥是换的吗,还是直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厉害,我想问下你的北桥是换的吗,还是直球的

换了两个,  第一个是全新的,不知道为什么没做好,后来拿个旧的植株就OK了

网友U:
两个北桥,一个南桥,一个供电IC,坏得可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两个北桥,一个南桥,一个供电IC,坏得可真多。。。。

能修好还好了, 最怕就是你桥做上去还不行,那如果要退给客户的话,桥取来取去会容易坏了。

网友V:
牛B啊  南北桥都换了  这机器 用了不止一天时间吧

网友W:
我最不喜欢别人修过的机器,你也不知道他会把什么修坏

网友:
神一样的维修,佩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X:
还没拆过桥的我表示很害怕,,,,

网友:
看得出是高手。

网友Y:
这个机器我知道,碰到好几台雷打坏的,直接不修,没价值,报不起价格,这个机器雷打坏的,都会打死南桥

网友Z:
换那么多桥啊,维修一共花了多少材料的钱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Z:
换那么多桥啊,维修一共花了多少材料的钱啊

还好这个两个芯片都不怎么贵!, 报价就是报了240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机器我知道,碰到好几台雷打坏的,直接不修,没价值,报不起价格,这个机器雷打坏的,都会打死南桥

恩,价格都报不起,  但是要看客户啊,有的客户会一直因为他这是原装板,非要搞。

网友:
不是高手,都还在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还没拆过桥的我表示很害怕,,,,

多练吧,    BGA做久了,自然没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牛B啊  南北桥都换了  这机器 用了不止一天时间吧

半天多一点吧,   因为要植株所以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最不喜欢别人修过的机器,你也不知道他会把什么修坏

还是一修的爽!    因为二修也会存在   被人家元件给取了,没图纸点位,根本修不起来

网友:
这么大工程  楼主真有耐心  像我们这里早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好这个两个芯片都不怎么贵!, 报价就是报了240

这太便宜了啊

网友:
   这板本来就收不起价格,   同行拿来的,他们也要赚一手,所以这价格还好

网友AA:
楼主值得学习打雷打到了一般是网卡哪里坏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值得学习打雷打到了一般是网卡哪里坏的多吗

一般打雷的机器,网卡芯片坏的几率很大的

网友AB:
二修机看到就基本给判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二修机看到就基本给判刑了

也要看坏到什么程度的啊,,   坏的太多没价值修的好,就可以叫客户换板。

网友AC:
CPU供电电压,发现他自身电压不满足就直接找了个芯片就把它给换了下来,  楼主这里是CPU供电没出来 吗

网友AD:
楼主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报了你报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CPU供电电压,发现他自身电压不满足就直接找了个芯片就把它给换了下来,  楼主这里是CPU供电没出来 吗

过来待机高,后来修能触发了,但是CPU电压没出来,所以换了一个!

网友O:
引用 网友AD:
楼主   你换了这么多东西报了你报了多少钱啊

240啊,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

网友AD:
引用 网友O:
240啊,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

看来楼主你没有什么钱赚了  我这里换一个南桥都要240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D:
看来楼主你没有什么钱赚了  我这里换一个南桥都要240了

因为同行拿过来的,中间也要赚一笔, 再说这板也不贵, 多报的话,等下客户会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因为同行拿过来的,中间也要赚一笔, 再说这板也不贵, 多报的话,等下客户会不修。

也是的

网友:
LZ很给 力啊

网友AE:
恩,这妞不错。楼主有备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恩,这妞不错。楼主有备份呢。

备份什么? 妞?

网友:
二修机不好整啊

网友:
这HP常被雷P

网友:
坏了这么多大件啊    楼主真有耐心    技术与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