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onda n61s不关机

楼主(2014-11-30):
这块板子是一个新开发的客户的,二修板。到手时故障现象是跑码正常但不能关机,长按短按都不能关机,长按之后复位灯常亮,关机后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都还有,数值也是正常的。准备换IO,因为是二修板,仔细检查了一下IO,发现w83627ehg71脚连接的一个电阻被拆走了。万能的度娘那找了个图片,是0Ω的保险电阻,拆了个上去,71脚是PWROK信号脚,我也不知道和关机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是接上去发现故障现象一模一样。
于是,换IO,
换完IO,还是关不了机。
关机的时序我琢磨和开机是相反的,先关闭总线供电,然后就在AS324周围测了一下,324控制着一个mos管产生总线电压,测了一下吓一跳,总线电压是2.3V,G极接到324输出脚,电压是0.6V,MOS的D极电压是3.3V,显然这个管子输出2.3v电压不对。
在几十块废板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TO252封装的1117,换上去结果各个电压还是一样,
不死心,把324周围的电阻都测了一遍,没发现问题。抱着一丝希望,把324周围三个芝麻官都换了。这下终于肯死心了。
把板子塞进包里,刚好要到那个客户附近办点事,拿回去给客户好了,
临出门的时候,想了想,这是客户第一块给自己修的板子,假如真的是桥坏了什么的,修不好,没问题。但是假如只是小问题被自己忽略了。拿到下家修好了。人家就再也不会相信你的技术。
在屋里踱了几步,想了想,1117输出的是总线电压,2.3V的总线电压也是很不正常的。那个位置出现一个1117,显然那不是mos管,1117本身就是一个稳压器,不太可能会和运放组成一个奇葩电路。而且关键是,这一路运放,反向输入端接的是控制电压,正相输入端接的是1117的输出,测量过工作状态下和长按开关之后的反向电压,这个电压是有变化的。但是输出电压始终没有变化。正相输入端电压一直是2.3V,不管是开机还是长按之后,始终高于反向电压。
而mos管才是需要加运放组成稳压电路的。
然后,把板子从包里拿了出来。出门去了。
刚刚回来,仔细检查117,没发现焊接过的痕迹。还是决定相信自己的判断,换了个72T02上去。图片是换好之后的。
然后不敢上真U,用假负载全部电压测量了一边,MOS管输出1.2.看来这个确实是总线供电。然后长按开关,已经可以关机了。

我至今仍有巨大的疑问,上家是如何做到毫无痕迹,以至于我一度怀疑是出厂就这样的。另一个疑问就是,TO252封装的1117,我都找了几十片板子才找到,他是如何可以信手拈来?

网友:
坐头排!学经验

网友A:
唉,现在真的是世态炎凉啊,连8050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所谓的TO92 封装1117叫做 双极晶体管,又称三极管,而且是个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现在真的是世态炎凉啊,连8050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所谓的TO92 封装1117叫做 双极晶体管,又称三极管, ...

s8050是个NPN的三极管,1117是个稳压管,这个地方要用场管才行,你自己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8050是个NPN的三极管,1117是个稳压管,这个地方要用场管才行,你自己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也许是我没看明白吧 但是楼主说TO92封装的1117 ,1117应该是没TO92封装吧,所以我认为楼主说的TO92封装的1117其实是一个三极管 S8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我没看明白吧 但是楼主说TO92封装的1117 ,1117应该是没TO92封装吧,所以我认为楼主说的TO92封装的 ...

他换的是8050上面的那个管,楼主自己也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C:
每当遇到不能关机的板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感 觉无从下手啊。楼主这个是发现总线电压2.3V不正常,若正常那又该如何查呢。

网友D:
每天跟大师学点,以后我也会修了,积累经验中~

q356468976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现在真的是世态炎凉啊,连8050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所谓的TO92 封装1117叫做 双极晶体管,又称三极管, ...

多谢指正,那个封装应该是TO252,画PCB的基础都忘光了...是TO252封装的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当遇到不能关机的板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感 觉无从下手啊。楼主这个是发现总线电压2.3V不正常,若正常那 ...

不关机的修的不多,上次修过一个关机风扇还转的,是通病,直接秒了。比如am2的板子,开机时序是内存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那么关机的时候关闭电压应该是先关闭总线电压,不能关机的就长按开机键之后,看哪个电压关不了。然后查工作条件,看控制电路。主要是跑线有时比较麻烦,思路应该还是不太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换的是8050上面的那个管,楼主自己也描述的不清楚

嗯,是TO252,我记错了,就是TO252的1117.换成了72T02

网友:
学习学习,,大神们的讨论激烈啊!!

网友:
我也没有看懂是怎么哦回事的

网友:
把MOS管错装成1117了,当然不行了

网友:
唉。看你们修还挺简单的自己上手就不行了

网友:
估计上一家维修也知道那里不对,或者管子本来就看的出来烧坏了,直接找了一个管子往上装,也没仔细看是什么管,所以mos变成1117

网友:
大师级的错误

网友:
不关机说明,开机电路出问题了,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们

网友:
每天跟大师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天跟大师学点,以后我也会修了,积累经验中~
说句真心话,你还扣分,我就一小白,每天看你们修板子的帖子回复哈,赚点下载积分,我还灌水??你脑壳是不是被门压扁了~真的狠欺负人,M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