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奇怪问题,请大师为我解决!

楼主(2014-11-30):
刚接到一台华硕x45vd,拆机裸奔电流1.05!发现有个电感电压没出来,我猜是应该是集显供电没出,用示波器量bios的1.2.5.6脚都有波形,我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和板载CPU,还是这样,找遍全世界没有图纸点位图, 有修过这台机的大师请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集显供电有时候你量不到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有时候你量不到是正常的

集显供电可能亮机后才出来

网友:
找CPU供电IC的图纸测条件,如果都OK,就只能换IC试试了。

网友B:
就修到过铜管下面的那个电感没电压 刷BIOS好的

网友C:
按流程修吧,供电,时钟,复位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流程修吧,供电,时钟,复位查吧。

最惨的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修到过铜管下面的那个电感没电压 刷BIOS好的

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惨的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hn65不出集显供电按不跑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