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熟悉ACPI的朋友请教个简单的问题 (回帖就有奖)

楼主(2014-11-30):
在台机主板中有用到C状态吗?
如果用到,那进入C4的条件是什么?
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12-4 09:20):
回帖有奖结束,在回帖没加分了

网友A:
台机板的ACPI,老徐只跟我们讲了S5 S4 S3
  何谓C4? 笔记本专用的?

网友B:
高级电源管理,好像都是S什么G什么,C4没听说过,好像是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机板的ACPI,老徐只跟我们讲了S5 S4 S3
  何谓C4? 笔记本专用的?

笔记本的有这个状态 , 就是不知道台机有没有, 所以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电源管理,好像都是S什么G什么,C4没听说过,好像是炸弹

目测CF打多了。。。。

黄祺益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电源管理,好像都是S什么G什么,C4没听说过,好像是炸弹

C4是炸弹没错,但那是迪达拉的C4 迦楼罗 。现在的问题是ACPI的C4  状态

网友:
炸弹???哪个游戏???我还以为是LOL呢!!

黄祺益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关于ACPI自己下个PDF慢慢看。

网友:
是bios设置里的cpu acpi吗  网上找到的     C0,CPU全速运转。C1,CPU根据HLT指令进入空闲模式。C1模式一段时间后可进入C2,降低频率模式。C3,休眠低耗能时不再向内存写入数据。C4降低工作电压。其中C3和C4不能同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ACPI自己下个PDF慢慢看。

徐总 《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发行没,

网友:
笔记本就有ACPI,主板好似没有,有估计也不是这个叫法吧,毕竟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设计不一样,个人看法呵呵

网友:
ACPI不是高级电源管理吗,我装好系统如果ACPI开不能进的话就另选一个电源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ACPI自己下个PDF慢慢看。

现在预订中

网友:
你说的C4是笔记本里面的状态!台式机是S4状态!S4是指主机进入休眠状态!系统主电源关闭!硬盘不带电!下面是笔记本的几个状态

网友:
在课件上只简单介绍啦C3,没有C4,S4倒是很详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笔记本作为可移动设备,电能消耗方面比台式机要求高的多!相对来说增加了不少节电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