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E EC待机短路,大短,用5安电流烧机烧不出温度

楼主(2014-11-30):
华硕K55DE EC待机短路,大短,用5安电流烧机烧不出温度,没点位图电路图,我如何是好。

补充内容 (2014-12-1 10:54):
EC打待机时线性的,3.3V,, 3V  5V 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2-1 10:55):
拆不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没电路图没点位图,估计就进了桥,和EC 还有部分的上拉

网友:
先查所有上管有没有短路,没有就仔细查发霉腐蚀的电容了

网友:
就是上管是重点哟

网友:
找 各种接口的排针 看看是否 搭接了

网友:
要看对地值是多少  如果是为0的基本上就是电容     如果有阻值或稍低的 再考虑上管或芯片

网友:
射灯观察真凶,希望露出蜘丝马迹。找节点断开分前后短。地毯式拆场管拆到阻值正常为止。

网友:
不是吧,大短还是比较好修的啊

网友:
烧不出来,就只能逐个拆

网友:
烧不出来只能凭感觉拆,实在不行跟客户沟通换板,换板也是一种维修。

网友:
5安电流烧机烧不出温度的,那肯定是供电部分了,只有供电线路够宽承受得了这么大的电流,其它小信号的铜箔肯定承受不起的。

网友A:
难道是板层内部短路,那几本上没法修了.前几天修到的是LcD接口供电板层断路的华硕,当时就觉得华硕品质一切皆有可能,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板层内部短路,那几本上没法修了.前几天修到的是LcD接口供电板层断路的华硕,当时就觉得华硕品质一切皆 ...

我也郁闷啊,烧了很久,摸不到哪里热,烧机线反而热了,我用网线做烧机线的

网友:
这一个个的要拆到什么时候

网友:
EC 大短 那只能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送你一个字   拆

网友:
19v5a还烧不出吗?二修机?不是二修机那么板层短路的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