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4-11-30):
如题,把24脚电阻拿 掉后,所有电压都出来,CPU,2组,集显也出来了,不过没显示。电流上到0.8A左右掉电。装上后,电流上到0.6A左右,CPU-2组,集显,都不出

网友:
这个麻批机子你先把U换一下再搞为上策,此机有cpu杀手的美誉.

网友A:
CPU,内存,都已经换过了。之前是烧了桥的,已经换了桥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内存,都已经换过了。之前是烧了桥的,已经换了桥的,BIOS也刷过了。

0.6A左右不过内存吧,你说换过桥了,确认可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A左右不过内存吧,你说换过桥了,确认可靠 ?

桥是新的,估计没问题。

网友:
95831也爱出问题哦

网友:
你把该搞的都搞了,这得查电路了啊。

网友C:
看这个电压  有没有   +0.75VSP

网友:
CPU容易坏,遇到几个了

网友:
            95831        是我的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电压  有没有   +0.75VSP

还真不出,这个芯片之前烧过,网上订了一个,结果出是1.5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电压  有没有   +0.75VSP

不过这个关不出CPU电压有关吗

网友:
还就是95831上的电阻弄不见了,不装行吧,或者是用多大的可以代替

网友D:
好像是零欧电阻吧。当然要装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零欧电阻吧。当然要装上。

是1.6K的,找不到

网友:
论坛里关于这样的文章很多,多看看吧,对你肯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6K的,找不到

那个地方的电阻  具体代号 或者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出,这个芯片之前烧过,网上订了一个,结果出是1.5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

你修好这个电压   离CPU电压就很近了

网友:
那个7.5的现在怎么样出不出

网友:
CPU容易坏,

网友:
ec发给pch两个信号然后pch再发个cpu一个h pwrok 然后cpu发出vid给cpu电源管理芯片cpu开始供电

网友:
看看 南桥25m有没有起震啊?一般不出cpu供电 排除 bios 和 cpu多数 都是 南桥坏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比较难修

网友(2014-12-30):
手头也遇到了台G470的机器,进水机,拆机看到水渍在网卡附近,处理好氧化的地方后,上BGA机器烘烤一段时间后,装上内存和CPU加电能触发,可电流能触发到0.325左右无跳变,更换过CPU还是这样,正苦恼着呢,哪位大侠不吝赐教了。

网友:
先换CPU,再搞其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