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0g 近WINDOS LOGO 掉电

楼主(2014-12-01):
ACER4740g 近WINDOS  LOGO 掉电 南桥换了,BIOS 刷了,

网友:
这板就是神板,掉电常见

网友:
看看有NEC大电容没有

网友:
看看CPU散热处理好了没有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在卡LOGO的时候用示波器测测各供电的波形是否有异常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另外你还要仔细看看板上有无霉点进水外伤之类,总之目测很重要,有时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用示波器抓各供电的输出电感看有没有 滤波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