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修机,千万不要去听神曲,柯尼卡美能达 bizhub C252 彩色复印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4-12-01):
型号:柯尼卡美能达 bizhub C252 彩色复印机
故障:1,报错误代码CD201CD010CFB7FC3751
      2,一直提示预热中
      3,按开始黑屏
机器外观如下:

此机器是朋友低价收回,说是能亮机,但不能使用,他不会维修复印机,加上同行维修报价太贵,他不愿意修。
原本商量好价格收回,一直没时间过去拉,终于等到有空的时候,当我再次联系他时,此机器已经卖掉一块图像处理板给同行了。
朋友说是本钱已经收回,将机器剩下部分送我了。
柯美C252大概是06年出厂的,现在已经停产,拆机配件比较多且不贵,再加上本人对柯美的机器维修还是有些把握,就去拉回来了,当练练手。

维修过程如下:

花了360元,买了图像处理板,检查各路连接线,观察电源板无异常,插电准备试机,
因为不知道机器的状况,很小心的开机,就在按下开关的瞬间,突然被门外响亮的音乐吓到了,这音量奇大,
还以为是我的360元的主板烧了,吓我的惊魂未定,赶紧关掉电源。
当我清醒后,还能依稀听到渐行渐远的的脚步声,还有他带走的音乐声,,,
“这..山路十八弯。。。耶,,椰衣椰衣耶,,,咦耶,,,,,
听这音乐、这音量,,,用料足,,,特别是喇叭

娱乐一下,其实意思是让大家修机的时候,能专一做事,不能分心,,,,

再次开机,没等机器屏幕显示开机LOGO,就出现错误代码C-D201 如下图:

这个代码再熟悉不过,因为多年前遇到柯美的同类型机器,这个代码让我赚了800元,
此故障在我的笔记本上有过记载,所以记忆深刻。 报错CD201 大致是因为主板上的内存条问题。

为了方便各位同行下次遇到此代码,可以不用走弯路,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的维修过程总结。
(此机器图像处理板上有三条内存插槽,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数,依次为1,23 柯美此类型的机器最少要装2条内存
而且两条内存要求是容量大小一致,内存插槽12必装内存,插槽3为传真内存,如果有传真板,此内存必须安装。)
以下4种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均会报错误代码。
1,  装一条内存,
2,  不装内存,
3,  两条内存的容量不同,
4,  有传真板不装第三条内存

排除以上4种情况,果断把内存取出来用橡皮擦处理后,再次装入主板,试机。

以为可以顺利看到开机画面了,结果让人失望,如图:显示错误代码 CD010

经查证相关资料,得知为硬盘错误,
关机,经检查发现硬盘另一端连接线一边为插好,被铁壳遮住不容易被发现。如下图

装好后,开机试机,再次出现错误代码,如下图

被这机器整的有些晕了,直觉告诉我,肯定又是连接问题了,因为这个机器非常重,需要4个人才能搬起,而且被搬运过两次,
从客户那里搬运到朋友店里,然后又从朋友的店里,搬到基地。还被人拆过主板,难免出现连接问题。
经检查发现,机器背后的连接线异常,拔掉后查看针脚全部弯曲,将其拨正。为避免出现连接问题,仔细检查所有外部连接线,均未发现异常。

再次插电试机,心想不会再出错误代码了吧,结果你们知道的。再次出现错误代码C3751如下图:

查相关资料 C3751原因为定影温度异常,此代码可通过维修模式消除,为确保下次不再出现错误代码,
拆下定影检查,定影部分如下图:

拆解后检查热敏电阻,热敏电阻位置如下图:

顺便测量热开关,热开关位置如下图

此机器上下辊都有加热灯管,好像共有热敏电阻有5个,记得不太清楚有几个,
检查所有热敏电阻,发现其中有两个热敏电阻表面特别脏,如下图

另外几个都比较干净,如下图

测量其阻值及其加热后变化数值均为正常,装好定影部分,第几次试机我也忘记了。

进入维修模式,消除定影错误代码,消除代码顺序:
按下触摸屏右边(效用/计数器)按键,然后在触摸屏上选择 (详细)选项,再依次按(停止)(00)(停止)(01),
进入维修模式,维修模式如下图,在维修模式下,触摸屏上选择(system1),在其子菜单下有清除错误代码选项,
没有拍照,单词记的不太清楚,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不懂英文的最好查明意思后,再做选择。

清除代码后,需要关闭主电源,10秒后再开机。
开机后,顺利进入系统界面,把我给高兴坏了。
漫长的等待预热完成,此机器预热时间正常为2分钟,2分钟后,依然显示预热中,我很有耐心的等到5分钟后,机器屏幕始终显示预热中,,,
高兴坏了,高兴了,然后机器还是坏的,真想去看看万年历上有没有说今天不适合修复印机。
虽然我是很有耐心的,但我还是得先冷静一下,不然我不能保证,把这机器弄死,然后卖尸体。
想起开始试机时,谁放的音乐,“山路十八弯”,真想把这小伙找出来,好好跟他谈谈人生。
因为都是抽课余时间修的,所以先去上课,等下课后,再继续研究。
楼下续贴....

网友A:
续贴,接楼上,,,,
机器一直提示预热中,,,提示界面如下图:

开始按键为橙色,意思是不可以操作:

排除这个一直提示预热中的故障,花费了我很多时间,经过不断排除
发现把内存条取下后,再次插上偶尔会正常,最后断定是内存问题,内存颗粒上比较脏,有被腐蚀的痕迹。

仔细处理腐蚀后,能正常完成预热。如下图所示。显示准备复印,开始按键为绿色。

直觉告诉我,不能高兴的太早,我强忍着,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等一切正常了,我要大笑一整天。
果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按下启动后,整个屏幕黑屏,好像是副电源关闭的状态一样,但副电源按键是按下去的。
试了很多次,都是黑屏,果断更换内存。
打电话让朋友帮买内存,发顺丰。。。
第二天内存到了,换上内存,故障依旧,试了N次了。
凭经验感觉是主板问题,联系卖家让重新发主板与内存,卖家很爽快,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发了一块主板和3条内存给我。难得的好卖家。
(在他卖主板给我的时候,知道我做维修的,刚好他的一台复印机出问题了,他自己不能搞定,外面维修的师傅,报价维修费500元,这故障我碰到过,告诉他处理方案,帮他省了500元维修费,所以他才比较相信。)

主板内存到了后,换上去,一路正常到开始绿灯亮起,按下开始键,由于害怕看到黑屏的样子,于是我闭上双眼,默默等待。
听到机器再次转动的声音,我知道机器已经好了。

试机复印了几张,机器是能正常动作,不会死机黑屏,(经过一系列测试)证明我判断主板坏,是对的。
备注一下:由于篇幅问题,这个黑屏故障还有其他原因,没有写的太详细,同时也感谢39楼的提醒,
具体维修过程可参考42楼,欢迎交流,有交流才有进步。

后面问题又来了,发现复印黑白的字体,有蓝色的印子,
效果如下图

这个故障比较简单,是由于蓝色的硒鼓废粉满了,由于操作的时候手太脏,没有拍照
处理蓝色硒鼓后打印效果如下图,粉红色方框属于原稿,紫色方框是复印件,
感觉复印件比原稿差不多,并且没有蓝色条纹了。

憋了这么多天,准备大笑两声发泄一下,突然想到不要高兴太早。
于是微笑着试机,当试机到大概十多张的时候,卡纸了,我的表情僵硬了。
卡纸已经查出原因,等待更换配件后无异常,再后续帖子,,,

不知不觉从1130  写帖子  写到 121凌晨4点钟了,,,  跨月的帖子,,,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如果想看卡纸故障  续贴,,,你们懂的,,,

宣传一下,刚出版的额书籍,,,希望能帮助到想学打印机的朋友们,,,

书籍内容介绍链接:
《打印机维修不是事儿》内容介绍 和 目录

+ 10 很给力!

网友:
占个位置好续贴

网友B:
这彩色打印机还真没接触过,卡纸,一般都是下进纸轮和分页器,纸路传感器,分离爪,也有进纸离合器有毛病的!
以前的大毛病都好了,这个对于楼主来说应该不算事儿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案例啊,可惜看不懂。

网友D:
柯尼卡的复印机就是问题多,期待楼主的修复结果!

网友:
高复印机的现在很少在坛子里看到   这个帖子横好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属于牛A和牛C中的人物啊 给力 主要有些代码都给你解释的很清楚啊。

网友:
从来没接触过啊~~但是加过粉~~呵呵~~~现在多个技能就是好~~喔现在好像学学

网友E:
楼主 上什么课?
以前有个 打印机不认USB  可惜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上什么课?
以前有个 打印机不认USB  可惜没有修好

在实地带打印机维修课程,有兴趣可以来实地玩,,   不认USB 考虑数据线、接口板,等问题,

网友F:
楼主的耐心不错,一机多故障,都被轻松搞定了

网友G:
我在想那个主板能不能修一下

网友H:
老师你赢了~~

网友I:
这种神器,修起来还像蛮有意思的!

网友J:
坐等下文,这是咱们那个老师? 朱老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坐等下文,这是咱们那个老师? 朱老师吗

小伙子,你很是让我伤心啊,不希望是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耐心不错,一机多故障,都被轻松搞定了

谢谢支持,其实也走了些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神器,修起来还像蛮有意思的!

恩,有挑战才有些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师你赢了~~

小伙子,我举报你灌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在想那个主板能不能修一下

主板没有图纸,服务站都不修主板的,况且图纸也不好找,,再说有得免费换,肯定是选择换才能提高效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彩色打印机还真没接触过,卡纸,一般都是下进纸轮和分页器,纸路传感器,分离爪,也有进纸离合器有毛病的 ...

你总结的卡纸故障,很完整,有空也发些帖子上来,交流才有进步,对吧?朋友  坛友

网友K:
楼主的力量是强大的,精神是无敌的!!这机器修好了,能卖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柯尼卡的复印机就是问题多,期待楼主的修复结果!

恩,想必你也是经常维修复印机了,有机会也发些打印机复印机维修帖子,活跃一下气氛,不需要一定发很复杂的,也不要感觉简单的故障不好意思发,其实我们要的就是支持原创就好,最后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力量是强大的,精神是无敌的!!这机器修好了,能卖多少钱?

二手的网上报价3000多吧,

网友:
维修很复杂

网友:
虽然很多东西都看得迷迷糊糊的 但是我知道是因为自己还没达到那个境界,哈,向楼主进发!!!!!

网友:
简直是太专业了,我连复印的原理还不知道呢!什么时候能达到老师的水平啊。

网友L:
这里的电路十八弯,这里的代码九连环
这里的硬件排对排,这里的故障串对串

网友:
版主真是敬业啊!凌晨3点多还在发贴。期待版主多发贴,提高打印机板块的人气,我们也顺带多学习学习,特别是维修思路。

网友M:
你的长篇小说挺有意思,接着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有图纸,服务站都不修主板的,况且图纸也不好找,,再说有得免费换,肯定是选择换才能提高效率啊, ...

那你们是服务站,要是个人的话还是会选择尝试修一下吧,看你描述的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加油啊,修不不错,写得也不错哦

网友N:
按下黑屏,换主板,上面有NVram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我举报你灌水了,,

我可是在上班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在看帖的~~你忍心举报么还有就是我来催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按下黑屏,换主板,上面有NVram板吗

有的,你的意思是 nvram 电池问题,还是说是nvram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按下黑屏,换主板,上面有NVram板吗

这机器以前修过,你的意思是测量电池有无电压,或更换电池对么?
早先遇到这样的故障换电池是可以好的,这个nvram电池测量电压也有。
邮寄过来的好板,我也尝试相互换过nvram,没能解决问题,先前主板上一个芯片发热厉害,
关键主板还在保,我完全没必要换电池啊。
感觉第二次邮寄的主板发热没那么厉害。考虑自己的机器,要求稳定所以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你很是让我伤心啊,不希望是我啊?

原来这个ID是朱老师啊 10个赞送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明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想必你也是经常维修复印机了,有机会也发些打印机复印机维修帖子,活跃一下气氛,不需要一定发很复杂 ...

说得好,我第一次发贴也是犹豫了半天,想发又有点怕怕,直到第二天才决心发一次试试。没想到版主还给我加了5分以资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的案例啊,可惜看不懂。

楼主谢谢分享值得学习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续贴,接楼上,,,,机器一直提示预热中,,,提示界面如下图:
开始按键为橙色,意思是不可以操作:
排除这个 ...

楼主谢谢分享值得学习打印机我都没修过

网友:
这个就难、说了呢

网友N:
恩对的,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l因为我也遇到这个东西会导致墨屏只是想验证一下呵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遇到,就算遇到了,英文都看不懂,别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恩对的,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l因为我也遇到这个东西会导致墨屏只是想验证一下呵

原来你藏的很深哦,修好了机器,还这么低调,也不发个帖子让大家涨涨知识。看你只有一个主题哟

网友:
像老师学习,现在正在学习打印机呢。

网友:
没懂点皮毛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这样多的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谢谢分享值得学习打印机我都没修过

打印机比较容易入门,入门门槛低,不需要懂电路基础,也可以修好机器,有兴趣可以学习一下,钱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里的电路十八弯,这里的代码九连环
这里的硬件排对排,这里的故障串对串

,你这几句整的挺押韵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的长篇小说挺有意思,接着写啊

纯技术,比较枯燥,有故事的,才有意思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朱老师这机器修得。强大的理论与经验相结合才行

网友:
没有修过这么大的机器,不过仔细看了楼主的帖子,图文并茂,收获还是不小

网友:
感觉OA维修,那都不是维修,是换板的。我也有一台夏普3818S的机器,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开机,插在电源上不关机,若干小时再开机,OK,一切正常;后来问维修站,主板问题,换主板,人民币700(网价),实体店1200元,后我说换,可是实体店老板又说没货,算了干脆买新的。旧机器今天这坏了,明天那坏了,不如扔在垃圾堆,放得生锈,让垃圾收去,谁都没有利,好了日本佬

网友:
人才真的多,高手高手。

网友:
楼主写的是真实的感受,我随着你的文笔心情也在波动,就好像自己在修一样,好文章,好技术

网友:
小文大章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给力,换做是我直接晕了

网友:
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了楼主写的贴子,有点小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