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电脑开机键盘灯亮一下,然后就不能使用,求大神指点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01):
办公室电脑刚开机,之前使用很好,刚上班打开电脑,发现无法输入密码,开机键盘灯的数字键指示灯亮,然后进入桌面输入密码就不显示,我的是usb键盘,但是鼠标可以使用,求大神指点?该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
是台式机的话换圆口的键盘试试  。另外问问你鼠标也是USB的吗。

网友:
重启再试一次

网友A:
除了键盘外其他还能用吗例如U盘?

网友B:
PS/2键盘能用吗??你插键盘那个接口,接USB鼠标能用不??能的话的,,就重新插键盘,不行就换键盘!!

网友:
话个键盘试一试

网友C:
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键盘外其他还能用吗例如U盘?

u盘可以使用,我把cmos拿下来放一下电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键盘能用吗??你插键盘那个接口,接USB鼠标能用不??能的话的,,就重新插键盘,不行就换键盘!!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