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8

楼主(2014-12-01):
求那位大仙指导,手上有一片1558,版号是:DAFM9CMB8C0  REV:C的板没有VOCRE,不上CPU触发电流0.14别的电压都正常,上CPU掉电,无VR,PU1供电跟EN都正常,南桥换过,两个BIOS都刷过,EC也换了···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2-3 15:44):
谢谢大家的宝贵维修经验,此板已修好!

网友A:
换个CPU再试  CPU供电对地多少  上下管换了吗  控制芯片

网友B:
供电EN正常,别的呢?CPU先换个,I系列的吗?

网友C:
换这换那的,是不是换死了呀?

网友:
CPU供电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再试  CPU供电对地多少  上下管换了吗  控制芯片

cpu换过啦,不上CPU对地阻值430上CPU对地阻值140,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EN正常,别的呢?CPU先换个,I系列的吗?

嗯是的  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这换那的,是不是换死了呀?

我也不想换啊···但是真的整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这换那的,是不是换死了呀?

我也不想换啊···但是真的整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