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S更换主板和显卡后显示器时亮时灭时而开机自动多次重启才能点亮

楼主(2014-12-01):
华硕A8JS更换主板和显卡后,刚上机开机后立马掉电
于是拔下笔记本自带显示屏线,外接显示器启动时,XP滚屏显示有竖条花纹,进入系统后显示无条纹,但显卡驱动无法安装上
重装系统和显卡驱动后,接上笔记本屏幕,进入系统,显示正常,重启几次亦正常,愉快的使用了个把小时后关机
过了一个小时候再开机,问题来了,又是在XP滚屏界面有竖条花纹,笔记本自动重启N次后才能进入系统正常显示,且在使用了十几分钟后屏幕忽然熄灭,过几秒后又自动点亮,如此反复闪烁。

另外发现笔记本中间部位手感温度较高是否正常?(疑似南桥芯片位置)

请问各位前辈、达人,这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屏问题还是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
开机条纹如图示

网友:
花屏大部分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外接花貌似是显存。

网友A:
是显存。   换了先

网友:
肯定是显卡

网友:
显存问题

网友B:
拆下显卡板,用橡皮擦擦金手指,不行就换显卡板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进一步尝试结果如下:
不装对应的显卡驱动 可以正常开机 没有出现花屏 但是由于没有驱动 性能不能体现 显示不清晰拖影现象严重
一旦装上GO7600对应驱动后 就开始出现蓝屏、黑屏 不断自动重启
试了好多驱动 都是如此

请问这个问题除了换显卡外 有办法破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显卡板,用橡皮擦擦金手指,不行就换显卡板吧

金手指什么的都擦过了 没有用 依然如此
显卡板是最近我在淘宝上购买的 因为是老机型了 卖家说是华硕原装清仓货  更换的话 也可能还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存。   换了先

请问显存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