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x909 显示问题。图片大都抖动没法看,文字没问题

楼主(2014-12-01):
各位大侠 帮我看看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屏线拆了再安装也是老样子。 刷机了也没用。从没有遇见过,纯文字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拍照片看图片就会抖屏。

网友:
像是软件问题可以换个看图片工具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应该是软件的故障,如果是硬件的问题话,是不可能有选择性的时好时坏的,。

网友:
静电干扰吧,先确定装好,再充满电重启

网友:
内存打阻值卡

网友:
已经刷过机了换了3个rom,都一样的问题,微信里面的图片也这样   开相机拍摄也是画面这样抖动的

网友:
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