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880G诊断c7.不要内存是60

楼主(2014-12-01):
映泰880G诊断卡c7.cpu不发热。甩开内存,诊断60.cpu发热。内存,和cpu都是好的。
这个能判断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A:
C7看看内存工作条件和外设供电 哦还有PCIE 是优先于内存的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及内存本身,另外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看看内存工作条件和外设供电 哦还有PCIE 是优先于内存的

怀疑是cpu和内存供电问题。。。。或者说io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IO问题

网友:
内存要查打阻址

网友: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880G的板在供电正常下就是桥了

网友:
C7代码为PS2接口问题,请查其供电 和数据线。

网友:
测量ps/2的接口供电  检测ps/2的接口数据和时钟线    拆串口芯片 更换io芯片 注意io时钟是否开启

网友:
加热下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