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美格900W 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4-12-01):
一台美格19液晶显示器,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因无件,用其他的驱动板代替,代换后图像不清楚,刷了好几个程序还是不行,是不是屏电路有问题啦

网友:
美格换屏线   屏有问题

网友:
屏线换了好几根啦,还是如此

网友:
怀疑是屏的话  最好先测屏,免得浪费太多时间在其他板子上,如果屏没问题 说明是你程序没合适。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程序不对

网友:
擦下屏线看看,不行的话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确定故障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直接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屏坏了 这个修不了